猴子+X650首飞成功!!

楼主(2011-10-30):
装了3天,调试半天,终于可以出来试飞了,5级风左右,猴子威武,稳稳定点悬停,请教各位, 大疆云台控制的感度一般设置多少?

网友:
好肚油肚。。

网友:
楼主用的什么电调??

楼主:
好盈的电调

网友:
楼主衣服好可爱

网友:
楼主你衣服上外星人的电波会不会干扰控啊?

网友:
楼主否给个参数调节的截图!!!?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楼主是八戒,在耍悟空耶。

网友:
楼主的眼睛跟衣服图案好配呀。

网友:
回复 楼主:

云台用的效果如何?飞机重了吧,别暴力飞。

楼主:
回复 网友A:

重量还可以,现在全配重量1880g ,就是还没摸索清楚云台感度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B:

猴子不怕干扰,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量还可以,现在全配重量1880g ,就是还没摸索清楚云台感度设置!
提醒!4轴这个起飞重量,XA的电机和桨已到极限了!要注意空中飞桨!

网友:
电池真是巨大啊,而且有两块,不知容易多少,能飞多长时间呢?

网友:
這衣服更有型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好屏蔽把 GPS塞肚子里比较好看。

网友(2011-12-28):
二师兄遥控大师兄

网友C:
楼主用的是什么动力配置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