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鸡了--能否遥控辅助寻机

楼主(2011-10-30):
     当灰机远离我们的视线,失控了,炸鸡了。能不能
  利用遥控的闲置通道,然后再把灰机上再装一个声音
  大一点的蜂鸣装置,来辅助寻机啊!

我是魔中小白啊!

网友:
当然可以,需要开发一个能识别遥控信号的蜂鸣器。

网友A:
淘宝上搜搜 很多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搜搜 很多卖的

那怎样用遥控的闲通道,控制鸡鸡上的啊

网友:
淘宝商家有详细的链接说明

网友:
这个可以有~~~~

网友:

9元一颗约4克的蜂鸣器。
我装了两颗串连在副翼和尾平翼的舵机上,
一分钟无讯号即狂声尖叫。

我每次炸鸡即不动控杆,很快就可以在两米高的草丛中找到。

香港陈伯

网友B:
蜂鸣器

我在主翼背上加装了一个15元有双蜂鸣器的电显。
炸机后如果仍然听不到我上述串连在舵机上的两颗蜂鸣器,
我便推油门用电机放电至单片3.6v时便会四颗蜂鸣器狂鸣。
环境清静的话100米内也可听到。

所费不多,安装简单,LZ可试用。

香港陈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在主翼背上加装了一个15元有双蜂鸣器的电显。
炸机后如果仍然听不到我上述串连在舵机上的两颗蜂鸣器,
我便推油门用电机放电至单片3.6v时便会四颗蜂鸣器狂鸣。
环境清静的话100米内也可听到。

所费不多,安装 ...
学习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