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九鹰260A充电器输入电流增加是否影响充电时间!

楼主(2011-10-30):
九鹰260A
充电器
冲一节
电池
和两节电池时间不同,是否更换变压器可以改变充电时间。

网友A:
没买过,不知道具体结构电路情况。照理说一般情况换了大电流变压器会增加充电速度的。但充电器有一个input输入电压电流的限制的。超过了不行。有时候有些充电器有一个output输出电压电流的。电流最大也就那么多也不会大到多少。

楼主:
我用九鹰的充电器,充一节的时候大约25分钟,冲两节的时候大约45分钟,不知道是不是和充电器的输入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