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能雕刻不锈钢304的雕刻机

楼主(2011-10-30):
看到论坛前辈搞的雕刻机太好了,心里痒痒的,无奈自己对步进电机,单片机,驱动控制什么的都不懂,所以只能买一台了,麻烦帮推荐一款呀,价位几千块的,行程400*300的就可以,Z轴无所谓了,只要能在不锈钢板上刻字就可以,能洗洗45#了什么的,有没有精度好点的,再能刻点图章了什么的就更好了。

楼主:
麻烦大家帮忙推荐一下,十分感谢,现在进入公示期,考察两个月,年底拿到工资钱后,马上购买。预算最好别超5000,否则领 导不批准了

网友:
在不锈钢板上刻字很难啊,一般的刀爱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买了山寨U2磨刀机,磨刀问题不大了,现在就看好雕刻机了,买了20钻铣床,可惜不会该数控,现在该学的太多了

楼主:
雕刻机真的很烧钱呀,几千块的能买到吗,看了别人的线轨就要几千了

网友:
雕不锈钢 很困难 刀具很损很快的  所以主轴转速就要求慢  但是主轴慢了 又会震动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雕刻机真的很烧钱呀,几千块的能买到吗,看了别人的线轨就要几千了
300*400雕钢的,心动中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给304钻3mm的孔用普通钻头很难搞,用上海的和天工的M35高钴钻头就很容易,同样道理,雕刻刀也用M35或M42转速1000,应该可以的,

网友:
5000的机子能铣钢,雕不锈钢,我看不大可能 !!!

网友:
3套57-76步进+驱动,900元。20MM直径带座圆轨+滚珠丝杠+丝杆座套3套3000元(对应300*400MM行程,估价依据是我的Z轴行程150MM材料费用800元)。电源视品牌200-500元,整机5000元材料费用估计够呛,因为电主轴+变频器不便宜2.2KW连水泵什么的得2300以上。加工费嘛自己做就不算了,不过带座圆轨加工钢板效果如何真不知道,我只在钢板上雕过字,哪天我上5MM铣刀试试。

网友:
如果用方轨的话,那个3000一项估计得乘以3了,9000元,因为20方轨300多元一米,滑块180左右一个。20带座圆轨110一米,滑块23元一个。

网友:
能洗洗45# 行程400 X 300,机身怎么也得200KG以上吧。

网友:
要1W多才能用

网友:
行程太大了,实际上你可能也用不到!
刻字很容易,雕刻深度不超过0.5MM问题还不是很大的!
要想铣不锈钢非得8000多块的西湖7045改数控了

建议楼主首先尽可能的缩小对设备的要求,先上船,上船以后再提高要求!

网友:
推荐 无锡阿乱 的光机,很结实做工精细,性价比很高的,坛里有人买了,反响不错
声明:本推荐纯根据实物好坏之个人见解做出,与任何其它因素无关

网友:
不锈钢。。。难!

网友:
5000以内的雕钢就不用想了

网友:
我的造價1W多 銑304 10毫米鎢鋼刀  下刀1毫米 走刀F300  用的1.5Kw主軸+變頻器+自製無動力主軸  86150步進  銑一上午 步進和無動力主軸溫度都升到5~6十度   5K我感覺有點不可能拿下 除非不考慮粗糙度和精度    用0.1的進刀深度

网友:
需要雕刻机我有现在想出5500行程300*600的我有帖子M198401你看看

网友C:
呵呵,如果是铣钢的,肯定要用方轨,5000内不可能了.因为光是6条方轨就快4-5千了.
如果是刻字,好像是可行了,不过都是二手货了.

网友D:
PVC 机也可以用 ,只要吃刀足够小

网友:
万字以上倒是有几千真的很难找

网友E:
我也推荐啊乱的线轨光机,但是5000的预算实在太少了。而且啊乱的好像也没你要求的那么大范围。

网友F:
行程300*260*150的三轴丝杆线轨买了4000多。不过机子还没有做好。也很快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