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威龙1:72 M1A1 7215的问题 做过的进来解答下

楼主(2011-10-30):
威龙的7215 1:72模型的底盘和车体拼装的时候是用螺丝扣在一起的还是用胶粘在一起的 想改小遥控 做过的回答下 图在下面

网友A:
电池不小。。。。坦克不大

网友B:
好像是的~不过这款我没做过不太清楚~~我得的龙的72模型里没几个用螺丝固定上下的。不过看图纸驱动轮居然是用金属轴连接的似乎是用来改动力的~~不过其实72静态改动态遥控的高手非常多,还是可以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不小。。。。坦克不大

应该可以加锂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是的~不过这款我没做过不太清楚~~我得的龙的72模型里没几个用螺丝固定上下的。不过看图纸驱动轮居然是用金属轴连接的似乎是用来改动力的~~不过其实72静态改动态遥控的高手非常多,还是可以实现的

就是看中了它的轮子可以转动 还有履带是橡胶的 现在唯一不确定的就是底盘能不能拆下来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可以加锂电池的

锂电倒是真不容易进去主要是形状基本固定,因为锂电最小的就是3.7v,要么一个扁平的长方体要么就一个圆粗的柱状体,硬塞到车体里不容易充分利用空间~~反倒还是两节5号比较容易排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锂电倒是真不容易进去主要是形状基本固定,因为锂电最小的就是3.7v,要么一个扁平的长方体要么就一个圆粗的柱状体,硬塞到车体里不容易充分利用空间~~反倒还是两节5号比较容易排列

两节5号电池的空间完全放得下一块锂电 而且电压高坦克马力强劲啊 有3.7V的微型调速器的

网友:
这么小的电机有的卖?还有这么轻的塑料负重轮做成动态的话活动性会很好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机淘宝上可以找到的 车体的重量肯定不会轻 因为里面的电池电机什么的 车体太小了 悬挂就没办法做

网友:
LZ,很看好你哦,求QQ