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四軸問題 電調設定

楼主(2011-10-30):
小弟剛買了 4個 HW30A電調 以及2212電機
今天試飛的時候飛不起來....
第一我想問

4. 油门行程校准。
油门行程校准很重要,处理好这个步骤可以确保电机运转的一致性较好而不是出现误动作,所以请注意,不要使用无法设置油门行程的电调!
请先把电调设置项目中的“电池类型”调整成“镍氢/镍镉”而不是“锂电”
-YAW旋钮调整到0位置(逆时针旋转):

這裡的電池類型設定怎設定???還是根本不需要設定
一般來說燒完要做那些設定?

另外在校正KK板時 一個電調燒了...

网友:
我先顶一下。 望楼主会有满意的答 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買了一個好盈的設定卡...方便多了...

网友:
我也不会i设置啊,说明书上说先打开遥控器,KK再上电。可是KK上电是锁的状态啊。锁的状态根本不接受遥控器的信号

网友:
LZ,如果解锁后四个电机能同步启动
的话,不设行程也可以。

网友:
电调参数设定可以在安装完成的飞控板上直接多颗设定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你說YAW那項阿
------------------------------------------------------
另外我想問為何我設定ROLL
的搬動一個一要反向的通道搖桿
是指左邊那個十字哪個方向 下嗎??
------------------------------------------------------

我買了好盈設定卡了

可以設定這些

我不知道我是否設定正確
----------------------------------------------------------------------------------

另外我發現好像剛開機解鎖後輕推一小格油門會有暴衝的感覺

但過一兩分鐘後就沒這樣情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可以一起設定四個喔~~~
把YAW电位计逆时针旋转到底
然後把控的油門拉到最高
KK板接上電
接這過幾秒你會聽到56712這段聲音
之後他就開始叫
如圖..自己看吧

我現在假設我要設低压保护阈值---中   好了

把YAW电位计逆时针旋转到底
然後把控的油門拉到最高    KK板接上電   (A)

接這過幾秒你會聽到56712這段聲音  (B)

如上步驟之後聽到哔-哔-哔-哔-(C1)
馬上把油門打到最低3秒(C2)
之後他會再叫三種聲音
聽到“哔-哔-”(D1)
馬上把油門拉到最高  接這會聽到1515代表設定好了(E1)
之後如果不設定了把油門拉低(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