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1.5米复合型 DLG 机翼加强问题!

楼主(2011-10-30):
如题 本人 想DIY一架 1.5 米复合DLG 请教 最理想的机翼加强方式是什么?
本人的几个想法是:
1,用普通的 0.5*3 碳片 机翼上面平铺两片 机翼下面平铺两片
2,用普通的 0.6*5 碳片 机翼上面平铺一片 机翼的下面用 0.6*5碳片 T 型方式
3,用 12K 碳丝 机翼上面铺一条 机翼的下面铺一条
4, 用 12K 碳丝 的方法 再立放一条 0.6*5碳片以上方法请教前辈 哪种好些呢? 或者另有其它好的方法呢?谢谢!

网友A:
碳丝就可以了,碳片比较重,除非你弄到0,1的,不用什么t型梁dlg这么轻,机翼有足够的抗拉和抗扭性能就可以了,抗折基本都足够了不用特别加强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 现在大多数人都是用什么方法加强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