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A6冲4S

楼主(2011-10-30):
A6是6路独立充电的,我把4S插到6S口,是靠近正级那面插还是负极?

楼主:
我知道应该插到靠负极那边,但是不肯定

网友:
标题

靠负极!负极第一根是打铁的,第二根是1S。以此类推!

网友:
为什么我用UNA6 是插的左边????难道我错了

网友:
试了下,怎么我的UNA6怎么左中右都可以插,只是上面显示的电路位置不一样???大家都这样吗??

网友:
A6每路冲电都是独立的
左边右边应该都可以的

网友:
7楼正解,独立冲电,只要正负级方向没错,插中间也可以哈哈。
不过为了保护平衡头其实可以买个转接板,自己做4+2的也可以啊,不过要注意正负级

网友:
A6是随便怎么插都可以 你插中间5个脚也没有问题,因为他是每片独立充

网友:
楼上说得很正确~~随便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