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这种东东学名叫什么

楼主(2011-10-30):
请教一下,哪位兄弟知道图上的这种方形的,上面有很多孔的垫块学名叫什么?

网友:
这东西是模具钢的,很贵,精度很高。

网友:
是不是叫标准块什么的

网友:
1\2\3(吋)等高垫块,还有4/5/6的

网友:
直角靠,如果六面抓直角的话会很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