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pro的小问题,不知道有人遇到没?

楼主(2011-10-31):
看图吧123
不解释应该能看懂吧,检查舵机时候发现的,还以为舵机中立点扫齿了呢,说明书看来不对,看来只能装下孔了

随手贴了几张600重量,裸重2.5kg

网友:
LZ 这秤不是你的吧  还是 哈喽KT

网友:
我是全部装在内孔的,十字盘球头也更换了,原机配的球头不大对~~具体搜索我发的帖~~

网友:
标题

没装过。。。

网友:
提醒大家600e pro的单向轴承要每个起落都检查下,我的在周六第一个起落不到10秒钟就挂了,原因低空原地后滚翻,倒飞状态时,单向严重打滑,导致尾巴直接插在地上,炸鸡!!

楼主:
哈哈 称不是俺地,单向还没发现问题,飞了10个起落了
只是这个球头干涉昨天才发现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问了N多人都没解决,只好装在内孔了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问题,问了N多人都没解决,只好装在内孔了事

群众的创意是无穷的

网友B:
我的装上去看起来有点干涉。。。。但转动起来碰不到主轴座。。。还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装上去看起来有点干涉。。。。但转动起来碰不到主轴座。。。还好~

ls这很奇怪,难道我的主轴座装的不好?还是球头厚?

还有如果换了下面孔位,我得十字盘是不是还要再重新调平?
现在mb3.08出来了,要不我就一起升级了重调。。。。折腾了

网友:
和楼主一样,亚拓设计也太差了

网友C:
据权威解答,装外孔可以直接飞的,稍微把球头扣拧偏一点就没有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据权威解答,装外孔可以直接飞的,稍微把球头扣拧偏一点就没有问题了~~

权威?那里?

网友(2012-05-04):
第2部600会有点干涉,我把球头扣磨了一下没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权威?那里?

亚拓的总工程师啊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