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样的零件是否能够采用机加工?

楼主(2011-10-31):
如图所示的零件,其中直径5mm和右侧的10mm尺寸要求准确。没有想出有什么办法进行加工,想看看哪位高手又没有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

电火花可以加工盲孔吗?尤其是中间部分直径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卧铣

卧铣如何控制直径精度,您的意思是不是球头铣刀加数控?

网友:
好像只能电火花

网友C:
问这样的问题建议把尺寸公关标出来,单看形状很多方法都可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这样的问题建议把尺寸公关标出来,单看形状很多方法都可以加工

不好意思,本来图上作了尺寸,不知道输出时怎么就没有了。现在补上一张有尺寸的。

网友D:
 我堂 我堂我堂堂堂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堂 我堂我堂堂堂

 8字你给弄出5个别字(或者说2个弄错1个)

网友E:
如果是切开(如图)是容易的,如果是剖面那么这种设计要害人的。挑战吉尼斯的话就是电火花,旋转电极。

网友F:
这个是剖面图么?

网友:
数控立铣+电火花。

网友:
应该是切开的吧,像个模具的一部分!

网友:
这个图看着真费眼  考验三维观察

要是 就是半块的的话 有可能加工

要是 就这样的盲孔 。。。。。我想不出来怎么干
还有  尺寸共差没有 同心度要求没说

网友:
这因是模具半模,一般这情况是用电脉冲,回来后手工打磨

网友G:
不知道零件材质是什么,如果是金属的话,可以用电火花。

如果做的是半圆的型腔,用垂直升降的火花机得了。没什么难度。。。

说得那么难,估计这图是剖面图, 加工出来是个变径盲孔。其实也很简单。

LZ 表达清楚一点吧

材质,公差要求,同心度。。。。。。

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是切开(如图)是容易的,如果是剖面那么这种设计要害人的。挑战吉尼斯的话就是电火花,旋转电极。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剖面图么?

不是剖面图,就是这个形状。2个对称零件连接后形成阶梯园腔体,中间有轴(5mm的轴径,10mm为放置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零件材质是什么,如果是金属的话,可以用电火花。

如果做的是半圆的型腔,用垂直升降的火花机得了。没什么难度。。。

说得那么难,估计这图是剖面图, 加工出来是个变径盲孔。其实也很简单。

LZ 表达 ...

理想的材质是尼龙,所以希望能有机床加工的方法。对电火花加工不懂,以为只能加工通孔。
至于精度,目前还谈不上,因为我连怎么加工都没有想出来。实际上如果是大批量,肯定是直接做磨具后注塑的方式,但是单件就只能寻求其他方式了。

网友H:
只有膛,偏心方试,设计时要想到加工的难易,不是画个图就要做出来。竟量在最简单的加工下,达到技术要求。

网友I:
车床上镗内孔,然后中间切开。切缝的厚度上密封垫片。

网友:
引用 网友I:
车床上镗内孔,然后中间切开。切缝的厚度上密封垫片。

他这个设计根本没办法用车刀车,外直径是5,中间是18,刀是进不去的

网友:
又看了下不行。通孔5的太小里面的大圆没法搞进不了刀。

网友J:
CNC粗加工外型,
CNC加工铜公,电火花。

网友:
可以车  或者叫镗

网友:
LZ上铣床用镗刀镗吧。

网友K:
把轴车出来用AB水湖一个

网友L:
设计方法不对,如果设计上下2个模具,搞成台阶孔,用钻孔方式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堂 我堂我堂堂堂
严重同意
你那个直径5是祸根,做把5MM镗杆,对付尼龙也许还行。在车床上镗,控制直径容易些。四爪还只能夹住一点点,感觉楼主要跟自己过不去

网友:
不对,镗杆4.5。刀头可调,还可换

网友:
引用 网友J:
CNC粗加工外型,
CNC加工铜公,电火花。

俺顶这个方法
用旋转电极

楼主:
引用 网友L:
设计方法不对,如果设计上下2个模具,搞成台阶孔,用钻孔方式都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的设计就是前后结构,从18mm直径与10mm直径处分开,可以用普通的车、钻方式加工出来。但由于这个腔体里面有装配结构,并且垂直于图示的轴线,如果能加工成现在这个设计,则在其他地方可以简化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有膛,偏心方试,设计时要想到加工的难易,不是画个图就要做出来。竟量在最简单的加工下,达到技术要求。

请教一下什么是偏心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K:
把轴车出来用AB水湖一个

这个的确是一种方法

网友:
做模精铸

网友:
这种东西看起来简单,做起来麻烦,要考虑便于实现的工艺性。否则就不经济了。
如果条件允许,可以做成贯通式。费5,费8,费10可以当做台阶孔来加工,可以车,钻,铰或者用键槽刀直接扎出来,这样工艺简单。然后费18处可以镗。或者锯开后,在立卧铣上用半圆键铣刀,或者盘型槽铣刀铣费18的半圆。最后用端盖将费10端封闭。
这是比较简单并且经济的机加方法。
其他方法不了解,不好下结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问这样的问题建议把尺寸公关标出来,单看形状很多方法都可以加工

你是用的五笔输入法打的字?

网友:
建议楼主更改一下结构,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成本的。又要尼龙的,就更应该改一下了,可以采取装配或过盈压紧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