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CAM能输出I、J、K表述的圆弧曲线吗?【已自行解决:能!】

楼主(2011-10-31):
最近D了个1200x1000的大雕刻机(目前主要用于划线和刻纸),使用ARTCAM做图形刀路。发现过去小机器上没有的问题。
如下图,这是在雕刻一个800x800mm的“大方框”,内切一个直径800mm的“大圆”。
ARTCAM输出的曲线刀路都是一个个坐标点连成的线段,以前用小雕刻机制作小图形,感觉不到机器有什么抖动。但现在用大机器做,发现机器为应付这些组成曲线的直线段疲于奔命,机架抖得厉害。(没有丢步,每次机器都能正确回到原点)机器雕直线部分还是很滑溜的,声音好听。

图中的坐标可看到,雕到800mm大圆圈时,坐标的变换,X和Y的增量是2-3mm这样,感觉就是一根根几mm长的直线在拼合那个圆。做小东西的时候感觉不到,做大家伙的时候就很麻烦,肉眼可以看得见。
请问,如何让ARTCAM输出的曲线刀路有更好的分辨率呢?或者ARTCAM能否输出带I、J、K圆弧处理的曲线?

楼主:
已解决,结论是能!

太爽了,用IJK快很多很多啊!文件也小很多。
原来用了这么久的不合适的后处理。
图中我绘制的这个兔子,图案有差不多1000x900mm这样大,用原先的xy的坐标表示曲线,文件又大,运行又抖!这种问题你在做小尺寸的图案是感觉不出来的。
现在用IJK表示曲线,机器哗哗的像流水一样走。我的行走速度是10000, ,因为不是雕刻,是在划线。我的机器是步进电机直接驱动同步带的,没有丝杆,跑得快。看惯我那个小PVC雕刻机走1200的速度,现在大机哗哗地走10000的速度,大刀阔斧啊,感觉很Hi,这次D机器真把人给D爽了。

楼主:
为这个问题还上网找半天

国外检索似乎也没有检索到。后来干脆想,可能就在ARTCAM的后处理选择那个位置吧。结果,果然如此。请看:
以前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些前辈大大做的教程,说那个地方是要选G-code(mm)*.tap的,其实这个后处理是把曲线按直线段输出,再往下找找看,就有一个G-code Arcs(mm)*.tap的选项, 那个Arc的意思就是按圆弧输出。以后复杂的图形按那个圆弧输出可能会更流畅,特别是大机器。其实这种小小的问题在实践中也颇多人遇到。上次我找一家广告店雕刻标志,就把我的标志雕得一塌糊涂,曲线都看得到一段段的小线段,很生气!
但也无奈,他们可能永远都没有心思研究这些问题。

网友:
嗯 这个经验不错 俺也试试

网友:
不错!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很好的经验。

网友:
只有真正用心做事的人才能发现并解决问题 这样的人越来越少了

网友A:
直线差补?圆弧差补?

网友:
刚用 ArtCam 试验了一下

用G-code Arcs(mm)*.tap格式生成的刀路文件小得多

没上机器试验

网友B:
因该是你 的 设定的分辨率和其他设置有问题  ,这么有名的软件不会出这样的事情的

其实 圆弧插补也是 按直线的,

如果有圆弧 ,出圆弧G代码  ,肯定小很多 ,而且是非常多  甚至  1:100  ,1:10000

网友:
感谢,学到了。文泰好像没这个选择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正在学习,楼主的精神不顶是不行的

网友:
谢谢分享,下次试试看

楼主:
对,这两个名词我叫不上来,呵呵

就是这个意思,这两个词始终没想起来,直线差补、圆弧差补,我罗罗嗦嗦还写了半天,呵呵。谢谢!
引用 网友A:
直线差补?圆弧差补?

楼主:
是哦!

你说的应该有道理,我忽然想起ARTCAM那里新建文件的时候还有设置分辨率的选项,可能设高了继续使用直线插补输出的话,应该能解决我的问题。谢谢!
引用 网友B:
因该是你 的 设定的分辨率和其他设置有问题  ,这么有名的软件不会出这样的事情的

其实 圆弧插补也是 按直线的,

如果有圆弧 ,出圆弧G代码  ,肯定小很多 ,而且是非常多  甚至  1:100  ,1:10000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意思,这两个词始终没想起来,直线差补、圆弧差补,我罗罗嗦嗦还写了半天,呵呵。谢谢!
手机打错字了,插补

网友C:
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

网友:
如果你用现在市面上的一种usb cnc的软件,要不不用圆弧插补小机器也抖动而且慢的要命

楼主:
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

还是非常感谢你过去写的教程,还有你设计制作的机子,让我了解了很多。
现在用你的PVC机变出了一台大的木头机,鸟枪换了大弹弓,数控在工作中可以解决很多问题。
引用 网友C:
我以为你们都知道呢

网友:
很多人都是我的老师了

网友D:
顶楼主的分享,artcam应该还有很多功能没被发掘出来吧?大家继续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