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六角被拧圆了,有什么好办法取出

楼主(2011-10-31):
尾管夹不紧,使皮带太松,把尾管固定座上的8颗内六角螺丝拧圆了6颗,还有一颗螺丝的杯头也拧掉了,想换新螺丝,螺丝没上螺丝胶,而且也用电烙铁加热过,都拧不出,各位大侠有什么好办法取出拧圆的螺丝

网友:
英制单位内六角里面找找看 或许有一个大一号的螺丝刀可以强行塞进去 然后拧开

网友A:
用电磨 拉个一字口就可以了

网友:
比我厉害,,搞圆6颗

网友B:
换尾管固定座

网友:
大家都是用锯,锉,磨来搞出一个一字口,然后拧出来

网友C:
见到朋友有用日本出的那个钳子挺好的,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都用拧出来,就是太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尾管固定座

这个代价搞大了吧,再说就算要换,螺丝都拧不出来,怎么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见到朋友有用日本出的那个钳子挺好的,像这样的情况一般都用拧出来,就是太贵了。

这个我也了解过,据说要150一把,太贵了

楼主:
我看只有乖乖挫一字口了

网友:
标题

最小的螺丝钳能拧250SE侧板那螺丝吗

网友:
一般都弄个口用一字拧下来

网友:
两边用小锉刀挫平,用平口老虎钳夹住,拧。我都是这样的,至今没有失手过

楼主:
刚用钢锯锯,还没锯到一半侧板被挂了几次,新侧板都挂花了,什么螺丝,随便一拧就圆了,钢锯锯半天反应都没有

网友:
家中必备小电磨,非常实用

网友:
无论任何材质的内六角螺丝,只要滑过一次,马上换新的!谨记!即使是铬钼钢或钛合金螺丝也不能吝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 拉个一字口就可以了

网友:
我和楼主一样的,不过我是拿3.2的钻花直接钻下去,透了直接分开的!

网友:
我的发动机也是~~

楼主:
锯了半天,终于把6颗螺丝弄下来了,不容易啊,手都磨出泡了,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立马换新螺丝,教训啊

网友:
弄下来就好

网友:
热风枪 吹热非常好取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用裁纸刀刻条口子,用平口螺丝刀一拧就行了

网友:
前几天我的横轴螺丝圆了,胶摸多了搞费了我两个1.5钛金刀头,手也出血了,来气就用电钻直接钻掉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裁纸刀,好手工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拉个一字形,然后用平口螺丝刀,这样比较省钱,至于哪个什么钳子,如果有钱的话,可以考虑入手一个,长期的模型玩家,这些手头工具最好还是自备一套 比较方便的

网友:
 裁纸刀……高手

网友:
改一字,不行就用钻头打掉,建议换杯头螺丝,就算拧滑了还能用夹头拧出来

网友:
进坛好几年,老是不升级,为了升级快,逢好贴就顶一个。俺啥都不要啥也不说帮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电磨 拉个一字口就可以了
赞同,我也是这样解决问题!不过要小心过磨,损毁螺丝帽!

网友:
日本工程师牌子,有一把专门的模型工具钳,就是用来解决这种情况的。可以考虑收一把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