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 有个电机总是反应迟钝。。

楼主(2011-10-31):
有个
电机
在其他三个电机BB响并抖动的时候,它不动,推电的时候感觉慢了小半拍,关电的时候感觉其他几个还在惯性的旋转,他已经停了。 应该不是电调的问题。把这个电机换到其他电调上也是这样。 不知道这是不是电机的问题。

网友A:
可能这个电机阻力比较大,看看轴承,或者是不是安装的太紧了

网友B:
你是刷的KK_C吧,请重新刷个XXcontrol_KR_QuadCopter_v2_3

网友C:
油门行程要统一,重新把4个轴的油门行程校对一次试试。

网友D:
把电机电调调一下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E:
昨天晚上烧了2.3版本的KK。感觉稳定了好多,我的四轴那个现象还是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