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推荐一款9克以下的数字舵机

楼主(2011-10-31):
我要做一台3MM EPP机,机身现在已经做好了,动力是AX2205C 1350KV,打算上8040桨 10A电调,双天7.4 300的电池,副翼用银燕08A,现在求推荐升降和方向的舵机,要用数字舵机,本来想用08D,但想想会不会太重,因为整机要求在150克以下,而且是翼展79的室内机,想尽量在够用的基础上用相对迷你的或轻质的舵机,

机型是这款

网友:
HS-50 马丁大师用的就是这款

网友:
蓝箭的D06010数字精确微型高力矩舵机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8004135327&_u=va38eu86d2

网友:
D541BB,价格上还过得去

网友:
米多的可以上FUTABA S3154,……

楼主:
有没价格约在35~50左右的,米不多,

网友:
正在用的就是D541BB,用在方向和升降上,机总重也是150克,舵机重量4.7,数字,带轴承,精度速度都不错,要说缺点么,就是 有些插头很紧,价格也过得去,可以在TAOBAO上搜到。

我倒是觉得副翼舵机不好选。ES08A和ES08D都没轴承的

楼主:
谢谢LS,我暂时副翼装了ES08A,估计也就用这个了,再拿 下来也不好拆了,方向和升降实在确定不了,朋友卖了我几颗4.4克的舵机,无标无号,透明壳说是代工的,10+的价格,说是数字的,看看里面很简单,也不带轴承,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数字的,想问下,数字的和模拟的元件上如何区分

网友:
元件上外面也看不出来什么,但是数字的用手扳有那种特殊的嗡嗡声,理论上说数字的是200HZ,模拟的是50HZ(是不是这样?),可能因为频率高所以这样吧

楼主:
我没听出来有什么区别

网友:
10+元数字的?悬~~~

网友:
蓝箭吧,5g6g的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