猴子像疯子!!!!!

楼主(2011-10-31):
看了不少用wkm的4轴飞得很稳! 满心欢喜的就入了一套,同时配了650V的机架、朗宇的2216 880kv电机、好赢30A电调、1045桨,安装折腾了有很多天了,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费了不少时间!!!终于昨天试飞了!
失望!!!!!!
“猴子”就像是“疯子”一样!!!!!!!
接上电池,led的红色灯不闪了,就慢慢推油门启动电机,发现机身抖动满大的,起飞离地1.5米后就往一边飞,方向摇杆不受控制!慢慢爬升到3米左右,机体突然下沉(冷汗一把!)担心会炸,就慢慢收油门下降,机体着地后油门是0的了,电机还是在拼命的转动,过了有10秒钟还是在转动,担心它会突然飞走,一个手就压住机顶,再等了有10多秒的时间电机才停下来!!!!

网友A:
楼主的情况与我曾经遇到的情况基本一样,我的甚至更糟糕,不光是方向横滚不爱控制,连油门都不受控制,直接自己飞走了,直达数百米之高,我在地上无技可施,最后坠在离起飞点50M左右的河里……

网友:
回复 楼主:

LZ请检查一下:
1. 电调的设置是否正确,校准,参数设置
2. 还可能是机体震动太大了

楼主:
等电机停转后,检测一下桨夹、其他电子设备的连线、插头都正常,继续通电试飞,选择了姿态模式,等led没红色,就试试推油门,到55%左右,机体就地翻车!!!!!!无语!!!失望!!!!断电!收控!走人!!!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觉应该是设置问题。。
是不是IMU方向啊,什么桨转的方向啊,电调连接主控的顺序啊之类的问题。

网友:
5000收LZ的猴子~~

网友:
显然是楼猪自己没校准电调

网友B:
会不会电调油门行程没设好

网友:
不会啊?起飞前要点大疆网站上有啊?照办就是料。还有地磁一定要校的。我的昨晚上飞料。挺好的。

网友:
楼主太着急了,估计看大家飞的很爽,也想high一下,呵呵。您的机机状况明显没有调好,感觉根本飞控根本没有参予控制,像手动飞行一样。建议您多看一下规格书(比如最新的版本已经完全解决3秒关机的事情了),您还可以看一下关于论坛里关于悟空设置的常见问题,借鉴一下。多看看,多了解,相信您悟空-M会给您带来惊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电调油门行程没设好

这个情况的可能性非常大。
油门行程不同步就没法飞的,还有检查机器是否振动得厉害。

网友:
5300收LZ的猴子~~

网友:
怎么说得那么恐怖 我买来WKM就乱装上 什么东西都没调 稳稳地就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与我曾经遇到的情况基本一样,我的甚至更糟糕,不光是方向横滚不爱控制,连油门都不受控制,直接自己飞走了,直达数百米之高,我在地上无技可施,最后坠在离起飞点50M左右的河里……

后来呢???

网友:
额   我与lz  经历类似~~
百般折腾~~~~~~~~~

楼主:
谢谢各位!我想也应该是设置或连线的问题,昨晚重新把所有的接线拆了,仔细重新安装了一次! 发现了问题,GPS安装的位置数据输入错误了,可能是这个主要原因引起的! 又重新单独设置了一次电调的油门行程, 选低进角! 我使用的是8FG的遥控,接收机是原厂的R6208SB (S-Bus) ,在调参软件里面,选择D-bus类型的接收机后,遥控竟然不能使用,无法校准控杆的位置!!!只能选择普通的接收机才能校准遥控!!这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情况与我曾经遇到的情况基本一样,我的甚至更糟糕,不光是方向横滚不爱控制,连油门都不受控制,直接自己飞走了,直达数百米之高,我在地上无技可施,最后坠在离起飞点50M左右的河里……

你的比我惨啊!!!应该是设置或安装连线的问题!我本周再重新折腾一次!看看是否成功!

网友:
回复 楼主:

S-BUS是要一根线连接的。。。接收机上应该有一个S-BUS的接口,然后接到WKM主控的X2(我记得好像是X2,你最好去查一下说明书)

网友C:
哈,又一次我吧34通道插反了,一开机猴子直接翻了个身。由于只是点了下油门,就收回来了。机器翻过来后就放平了。一个浆打地损失,其他无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