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X650的飞行重量与时间的统计数据

楼主(2011-10-31):
X650装了WKM,再加上接收、2200MAH的电池,不装云台等其它装置,悬停一般能有多久?是否有可能达到15分钟以上?如果用450呢?续航时间能增加多少?电池容量、全机重量和悬停时间的关系是什么?大家能不能晒一下自己这方面的数据,虽然随着电机种类、浆的大小等因素会有小的差异,但做为参考还是很有用的吧。

网友(2012-02-08):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A:
650v+wkm+30a电调+2200mah,十分钟没问题,十五分钟比较悬

网友B:
我想说就你这个配置及电池能飞到6-7分钟就不错了,很少能飞到8分钟以上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就你这个配置及电池能飞到6-7分钟就不错了,很少能飞到8分钟以上吧。

举双手同意,我1238,盘式电机,3.85V就5,6分钟。什么2200都能10分钟,能否解释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650v+wkm+30a电调+2200mah,十分钟没问题,十五分钟比较悬

起飞重量多少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