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下2200HMA11V的电池能多少分钟!

楼主(2011-10-31):
调查下2200HMA11V的
电池
能多少分钟!
2212-980KV1045桨!1000左右G的机重
我的不到5分钟!

网友A:
朗宇2212 8寸桨 900克 可以飞5分钟

网友B:
我的重800G 飞12分钟 +DV重880G 飞10分钟

网友C:
我的也就3分钟
1200克,,....

楼主:
那就差不多!

网友D:
电池2200HMA 25C 11.1V重1000克,11分钟,

网友E:
电池2200HMA 25C 11.1V重1000克,10分钟左右

网友F:
3sa123,九分钟

网友G:
我用5000ma50c飛垃圾XA650加gopro有20分鐘

网友H:
说电池参数没意义,看看电池实际有多少电量再说。

网友I:
我的 X650V 原配电机 原配浆 天行者20A 电调 DJI WKM 机架全重1000G 带电池1190G 下来电池3.6V 小航线 悬停 飞7分钟 2200MAH

网友J:
说的再具体点才有可比性。
比如电池起飞时电压 落地时电压 用神马充电器 能充多少电量进去 等等

网友K:
我的配置:KK四轴X模式,重量??机架轴距450MM,马达2217(950KV),电调XXD50A,反桨1045,正桨1060EPP,电池A123 4S,飞行时间约7分钟,3S 2200MALIPO约4分钟。
实际上我这个配置如果有1060的高速反桨的话飞行效率会更高,可惜买不到1060的高速反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