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式电机到底怎么样?

楼主(2011-10-31):
盘式电机到底怎么样?打算是入T-MOTOR的盘式电机
据说不是很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因为转速小,所以换动大吗
况且BIU的问题还没解决好像~

网友B:
这么说小功率级别很有潜力,能以持续的电流输出高效的动力,但是动力大不起来,因为磁饱和限制了盘式电机的性能

网友:
盘式电机的图片呢,发上来看看,最好有里面的 结构图

楼主:
 图片已补,谢谢大家~

网友:
盘式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说小功率级别很有潜力,能以持续的电流输出高效的动力,但是动力大不起来,因为磁饱和限制了盘式电机的性能

盘式电机相对一般电机而言优点在于转子直径大了,扭矩更大,多轴飞行器用低速拖大桨来获得更高的总体效率;

另外大电机应用也是有的,Hacker 的Q80,好像是F3A专用的,消耗功率P=3000W

网友:
盘式电机输出转速低 和现在的电浆油桨不在一个工作范围 所以不是特殊的桨很难发挥出最大效率 固定翼一般不用这种电机

网友C:
怎么那么多人把外型较薄的外转子电机当成盘式电机?其实那根本不是盘式电机。
外转子电机是转子套着定子,盘式电机是转子“盖着”定子。
下图就是盘式电机的定子。

网友C:
磁场方向两者是完全不同,前者是径向的,后者是轴向的,这是根本的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那么多人把外型较薄的外转子电机当成盘式电机?其实那根本不是盘式电机。
外转子电机是转子套着定子,盘式电机是转子“盖着”定子。
下图就是盘式电机的定子。

http://fs01.bokee.net/userfilespace/2010 ...

 确实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磁场方向两者是完全不同,前者是径向的,后者是轴向的,这是根本的区别。

好多厂家和商家也没整明白,打着盘式电机的称号糊弄人。

网友A:
有时候不用那么较真!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就行!

网友:
盘式电机肯定不对
这叫大饼电机也可
叫盘形电机也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有时候不用那么较真!能理解是什么意思就行!

严重不同意这种随便胡来的心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严重不同意这种随便胡来的心态

好吧!就叫、外转子电机!要不你来个专业的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吧!就叫、外转子电机!要不你来个专业的名字

楼主这个电机明明就是外转子电机,从线圈的方向可知。盘式电机是怎么的和普通的内外转子有啥不同楼上的兄弟已经解释得很通俗完美

网友A:
可能原来是叫”盘形电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原来是叫”盘形电机“的!

请从8楼侄子不漏地看到15楼,除了你的14楼

网友:
标题

哎…到底叫什么?

网友:
唉,又争起来了,我在发10楼的贴子时,就在发与不发之间纠结了好几分钟,最后还是手痒,发了,觉得还是要让新人知道有这样一种电机的存在(转子盖在定子上,而不是套在定子外面),至于到底叫什么没所谓,爱叫什么就叫什么吧。

网友:
大家比较一下,做到极薄时相同直径的两种定子磁极面积,就知道哪个电机的力距能做到更大了。

网友:
讨论已结束!!

封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那么多人把外型较薄的外转子电机当成盘式电机?其实那根本不是盘式电机。
外转子电机是转子套着定子,盘式电机是转子“盖着”定子。
下图就是盘式电机的定子。

http://fs01.bokee.net/userfilespace/2010 ... [/quote正解

网友:
很多人不是不知道什么叫盘式!只是人家低调点而已!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12-25):
技术贴 严重支持

网友(2012-07-24):
回复 网友C:

严重同意楼上的意见,只是这个真正的盘式电机好像用得很少啊,在航模上……

网友:
看到关于电机的就想冒泡
不好意思挖坟了,第一次发帖写多点

话说这个盘式电机只不是过是对电机形状的概括归类。。。只要是盘子形状的应该都可以归类到这里面才对。

上面10楼发的那个电机名字应该是:无刷永磁内转子直流电机
这种电机体积较大,扭矩大,特别是双转子的。
不过现在低功率的开始流行无铁芯的了,效率更高,重量也轻多。

网友:
函道用的?扭矩小,转速高

网友:
就一外转子电机,忽悠大众!

网友:
以前拆过松下那种全金属,很薄的磁带随身听,里边的电机很薄,转子分为两个面,分别在线圈的上下两个面,是两片磁铁,夹着线圈平面

网友:
标题

这种扁式外转除了好散热估计没什么性能上的优势,因为其磁路长,会有部分能量损失在磁阻上,所以……

网友(2012-10-12):
都是一帮高手高手高手

网友E:
从录像机上拆的几个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E:
从录像机上拆的几个电机。

哇,我心目中最完美的云台电机,哪里能弄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怎么那么多人把外型较薄的外转子电机当成盘式电机?其实那根本不是盘式电机。
外转子电机是转子套着定子, ...

正解,这才是盘式电机!

网友:
盘式电机

  一、一般电机的转子和定子是里外套着装的,盘式电机为了薄,定子在平的基板上,转子是盖在定子上  的,一般定子是线圈,转子是永磁体或粘有永磁体的圆盘。又叫碟式电机。
  二、盘式电机又分为盘式电动机和盘式发电机。
  1、像软驱里的驱动电机就属于盘式电机。这种电机的特点就是薄,可以在软驱这种平面转动的场合使用。 可以用在一些特定结构的装置上面。
  2、盘式发电机,国内市场上比较少见,限于技术上的瓶颈,目前也没有厂商大规模生产。其应用前景很广,比如风力发电方面,如果应用盘式电机则其效率会大大提升,可谓变革性的改变。据国内市场了解,小型风力发电机方面,仅仅是深圳诚远动力应用了具自主知识产权的盘式发电机。
  盘式发电机的特点是:体积小、重量轻、结构紧凑、效率高。

网友(2018-05-16):
引用 网友E:
从录像机上拆的几个电机。

你好,请问你拆的是什么型号录像机的电机,还有你的电机可以转让么?联系电话13763250564,陈工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真正意义上的盘式电机,叫轴向磁通电机,铁芯加工工艺复杂,目前很少有产品出现,见过的量产电机,采用的印制绕组,功率很小。扁平的普通外转子电机,叫径向磁通电机,因为比较扁,外径大,很多人误称之为盘式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