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的V120d02的油门加大的时候舵机壁是向上还是向下啊 ...
你们的V120d02的油门加大的时候舵机壁是向上还是向下啊?

楼主(2011-10-31):
我的V120d02一般飞行模式时是油门逐渐加大,舵壁向下为正螺距。。。还有就是。。开3D后。舵壁迅速提到最上方。。这时就成了负螺距。。目前的螺距变化为:。0—50油门为负螺距50—100为正螺距。。油门逐渐加大。舵壁从顶部向下。。

楼主:
而且。说调什么PIT。。。根本没有办法调为负啊。说吧+60调成—60不行啊。。

网友A:
 拔了馬達插頭吧,方便調試,
3D 模式之下,0-50 為負螺距,50-100為正螺距,
那油門50以上,舵機應該是往上推的,
好好網上下載說明書看看怎調遙控器,多找舊貼看看

网友B:
以前玩D02野是正螺距时十字盘向下运动  不习惯交换大桨夹位置改了!
调PIT正负要设成120度才能在SWASHMIX中调

楼主:
回复 网友B:
也就是说要调成负的,必须是120度的斜盘模式么?还是要去SWASHMIX中才能调成负的?2603的控。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可能没表达清楚
调 PIT 正负 需设成 3SERVOS 120度 然后在 SWASHMIX 中调正负值并保存
调好仍需改回 1SERVOS NORM 模式(D02接收只能用这个模式)
大桨夹反传180度,这样上推油门时是正螺距同时十字盘向上运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2603控可以么?没看见哪里可以设置成3SERVOS 120度模式啊。

楼主:
显示器上面没有找到SWASHMIX这个显示啊。。。我的控是2603.。。怎么设置才行啊。还是中文简单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