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人指点 台钻选择

楼主(2011-10-31):
要求:精度高 寿命长.主要加工0.5MM的孔. 硬木打1CM深 钛打2MM深...
各位前辈推荐个牌子吧. 淘宝上就那几种,不知道哪个可以完成这个任务.
西湖的肯定没问题的.但是价格太高..如果有选择的话 便宜点好.
淘宝上有个叫杰本的牌子.从价格上来看 觉得不靠谱.
地恩地13MM的还不知道精度够不够..
麻烦各位给推荐了.. 预算600以内(新的,旧的不会搞,价格不包括台钳).
还有个问题.台钻用十字钳子能铣点精度不高的小东西. 铣过东西以后会不会影响台钻的精度.

网友:
打小孔就要高转速。高转速的钻床就是高速钻!高速钻当中你比较一下哪些床子性价比高?如果是批量比较大,建议用西湖!别的床子底盘轻,转起来床子乱跑,基本打不了孔!

网友:
西湖台钻。Z512

网友:
我最近也想买一台

楼主:
把底座固定在桌子上.. 高速钻的话 那个叫杰本那个牌子的行不行啊

网友:
我见过的这种小台钻大概有三种牌子,除了楼主说的杰本,还有个牌子好像是“栗荣,还有一个忘了。三个牌子的看起来都差不多,不知哪个是正宗的。
我也想买一个给电路板钻孔,并偶尔钻点薄铁板、铝板什么的。

楼主:
对 就是这几个 要的电路板的话 我觉得没问题.
我要求这个有点难度..  还有一个就是这机器的寿命.
反正价格我觉得不靠谱.

网友:
便宜没好货,要么老货自己修理下,要么买贵的西湖,少花钱买来百分百垃圾货,对于生产来说得不偿失

楼主:
这要求很高吗?  必须高精度的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要求很高吗?  必须高精度的才行?

0.5mm的钻头,歪一点就断了,你说要不要高精度.

网友:
0.5孔,要三好:人好机好钻头好,否则::funk:

楼主:
推荐牌子吧.

网友:
我的是Z406C,西湖。价格不便宜的。振动还是有点。6800最高转速
也许会有更好的。

网友:
做产品的话,强烈推荐楼主用:西湖Z406-B,低速2000多转,中速5000多转,高速11000多转。价格大概1500多,但是希望楼主走运能买上正品,现在假冒的太多太多太多太多太多了!楼主不要心疼钱,不然你会后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必须买贵的 西菱7016钻铣 行不行? 精度和质量不知道好不好. 功能比单一台钻好吧? 前辈给点意见.
我最关注的还是精度和寿命.做木珠子累不着机器,但是工作时间挺长.

网友:
淘宝看到有西湖二手的高速钻,价格相对便宜多了.自己搜索.杭州西湖ZWG-4B高速精密台钻,谈谈说不定还可以降点

楼主:
800..卖没了..问过了..谢谢您.

网友:
按你的要求,你的预算肯定不够,必须使用“杭州西湖ZWG-4B高速精密台钻”这样的。转速超过10000以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