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螺距随旋翼头转动而变化。。。。当然有图有真相(更换T头,问题依旧)

楼主(2011-10-31):
昨天去爽飞了一会,发现飞机不太对劲,升空后发现飞机在莫名其妙的前后左右小范围小频率的晃动!之前也感觉3D状态下,油门中立点不为0度,而是负螺距(但是我用螺距规量了N次都是0度,怎么说我感觉不是0度呢?因为我猛推油门到最大,飞机也不会升的很快,反而我倒飞悬停时,油门居然在45%的位置就能悬停住了。。。。。)。
昨天晚上,把旋翼头在3、6、9、12点方向的螺距测量看看,竟然发现各个方向的螺距居然不一样。。。估计是T头变形了,求真相!
以下测量是同一只桨,在3点钟方向为0度,作为参考!

===============================================================
11月12日,最近工作比较忙,都疏远了我的450了~~
昨天更换好新的T头,发现问题依旧~~
那就说明不是T头变形的问题,十字盘我也重新用水平安放座调平了。。。
问题在哪儿啊????

网友:
应该有变形了

楼主:
我估计也是!

网友A:
电视旁边是谁的结婚照?

网友B:
多个球头扣的虚位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网友:
我也有这个问题,期待楼主能找出问题所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视旁边是谁的结婚照?
小弟和L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个球头扣的虚位叠加在一起的结果
对哦,确实有这可能,回头检查一下看看!

网友:
我碰到这个问题,
首先测量十字盘是否平,用十字盘测试器确定没问题,
再来确实十字盘测量器是否有问题,把测量器放在玻璃桌面上,确定没问题。
我机器桨在左侧为0度,转到正面约1.X度,右面同左面(细微差距),后面同正面(细微差距)。
但是我调试完了以后,去试飞,一切正常,能脱控点烟,正飞,倒飞,航线均无问题。

网友:
  客廳可以飛航線啦,想做客廳俠嗎?

我是來灌水的

网友:
中山兄家里蛮漂亮滴~~

网友:
家里好干净,唉~~我都懒得收拾

网友C:
  换个头就好了

网友D:
我发现很多人不是来看鸡鸡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换个头就好了
把头换了,那中山兄就不是中山兄了...而且,头这中东西不能乱动...
 中山兄家庭环境不错嘛,有空搞点客厅航线来看看,期待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头换了,那中山兄就不是中山兄了...而且,头这中东西不能乱动...
 中山兄家庭环境不错嘛,有空搞点客厅航线来看看,期待哦

家里装饰得很一般的,也不是在小区里的。

网友:
有LP真好~羡慕~家嘛,干净舒适就好。

一般十字盘调平之后,悬停的时候还会有点小微调吧,螺距有细微差异我觉得正常。

网友:
哟,四个方向都测了,我是来看全景图的

网友:
发个居家图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发现很多人不是来看鸡鸡的。。。。
我承认~我也是!   飞机的问题好诡异啊!!

网友:
虚位,炸鸡变形,倾斜盘不平,都是问题。450本来就是为炸鸡而设计,不必强求

网友:
估计是十字盘连杆对螺距有干涉,具体可以用十字盘混控调整

网友:
期待中山兄客厅航线哦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来看各位的头像的。

网友:
我看如果两个桨相同位置螺距角度一致的话,说明十字盘与轴呈倾斜,按你现在的情况看调升降微调或舵机连杆松开半圈到一圈就OK。两桨不一致就应该是虚位造成了

楼主:
谢楼上来各位的指教,回头仔细检查检查!

网友:
电视柜是现场制作的,用的樱桃木饰面板,

网友F:
我喜欢无副翼。先把两根连杆弄到完全等长。然后再测量O螺距的时候,4个角度都是0度,说明十字盘平了。这样调整练十字盘水平的工具都不用,而且很准

网友G:
应该不是T头变形了,如果真变形了,3D全油门应该震动得大些。还有,不要过于相信螺距尺,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楼主的问题我遇到过,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偶而会看到飞机整个旋翼面会抖,检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原因,后来在调机的时候注意到,升降舵机有轻微抖舵,后来在hover时,验证了这个问题。楼主可以按照我说的思路去验证一下,很多飞行问题真没有办法解释...

网友H:
十字盘没平  如果是同一片桨不同方向螺距不同的话肯定是十字盘不平   可以翻我的老帖   有介绍调平方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喜欢无副翼。先把两根连杆弄到完全等长。然后再测量O螺距的时候,4个角度都是0度,说明十字盘平了。这样调整练十字盘水平的工具都不用,而且很准
说的是,不过有副翼的就麻烦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不是T头变形了,如果真变形了,3D全油门应该震动得大些。还有,不要过于相信螺距尺,看到的不一定是真相:)楼主的问题我遇到过,就是在飞行过程中偶而会看到飞机整个旋翼面会抖,检查了半天也没有发现原因,后来 ...
经过检查我的933暂时没有抖舵!

楼主:
引用 网友H:
十字盘没平  如果是同一片桨不同方向螺距不同的话肯定是十字盘不平   可以翻我的老帖   有介绍调平方法的
我也估计是,但是如果不平,起飞后用微调就能调好,也不会导致飞机悬停不稳定,会前后左右的轻微晃动。而且我是用水平安放座调的。。。

网友:
╮(╯▽╰)╭ 进来没看机机 都是看的别的

网友I:
还没有解决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还没有解决吗?

还没有解决!!!

网友:
这是循环螺距吧

网友J:
这是因为十字盘没有调到非常水平导致的.

网友K:
我就说十字盘水平安放座用处不大么,你转转机器看看就明白了,如果十字盘完全和主轴垂直时怎么转螺距都不应该变的。不管你中联变没变形,只要盘平螺距都应该不变,除非主轴变形了。
前两天装450又发现除非你的飞机精度非常高,要么地上不管怎么调,飞起来还是有点跑,还得再调。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是因为十字盘没有调到非常水平导致的.

我已经调到很平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就说十字盘水平安放座用处不大么,你转转机器看看就明白了,如果十字盘完全和主轴垂直时怎么转螺距都不应该变的。不管你中联变没变形,只要盘平螺距都应该不变,除非主轴变形了。
前两天装450又发现除非你的飞机精 ...

难道真的是斜平有问题?

网友L:
看各点油门斜盘是不是都平,可能我说的很菜,但是很多时候调平大家好像都只调中立油是的盘,我曾经就这样!!然后加油时就会出现斜盘细微倾斜以致桨距变化,当然舵机连杆和舵臂搭配以及舵机中立是不是绝对水平(HS65MG就是啊,左边右边两个舵机中立时孔不再同一水平位,可能自己打孔会解决)这些都会引起加油时螺距的细微变化,控改变中立点位置什么的或许可以解决,个人愚见,舵机中立位置是否水平,舵臂长度和连杆长度及他们搭配比率,机械部分形变等都会引起这个问题吧!个人愚见,可能辞不达意,欢迎大大门纠正!

网友M:
 中山哥的老婆是洋妞
能找洋老婆,特别是白人的,都是中 国好男儿啊
佩服佩服!小弟我讨个本地老婆都这么难

楼主:
引用 网友L:
看各点油门斜盘是不是都平,可能我说的很菜,但是很多时候调平大家好像都只调中立油是的盘,我曾经就这样!!然后加油时就会出现斜盘细微倾斜以致桨距变化,当然舵机连杆和舵臂搭配以及舵机中立是不是绝对水平(HS65 ...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我的十字盘调的挺好的,油门在0到100基本都是平的,估计问题不在这!

楼主:
引用 网友M:
 中山哥的老婆是洋妞
能找洋老婆,特别是白人的,都是中 国好男儿啊
佩服佩服!小弟我讨个本地老婆都这么难

令你失望了,我老婆是国产的!!!

网友:
检查看看转动的时候十字盘是不是在晃动

网友:
还有,请教中山大大,这个东西(蓝圈中的)····好东西啊!最好能给个链接!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