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充电容量显示到上限不会自动重新计数?

楼主(2011-10-31):
我用una6充20000mah容量的锂电,当充电容量到9470mah左右的时候就自动停止了累加了,难道不能弄成到上限后重新从零开始计数吗?

网友A:
 a6充这个貌似小了点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重新计时,那之前不是有计下的充电时间吗

网友C:
充电容量怎么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明白为什么要重新计时,那之前不是有计下的充电时间吗

 你没看明白哦,不是重新计时,是充进去多少容量的记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充电容量怎么看

充电过程中按上下箭头就行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a6充这个貌似小了点

是有点小,时间长点。用最大8a电流充,再大了平衡线耐不住

网友B:
标题

哦,楼主试试充到9000mah后再拔掉重充嘛,这样累加容量就知道能充多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哦,楼主试试充到9000mah后再拔掉重充嘛,这样累加容量就知道能充多少了

 不是吧,半夜上个闹钟起床?

网友D:
这冲这个敢睡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冲这个敢睡觉啊

铁锂电池不怕,安全

网友E:
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好恐怖。。。

楼主:
引用 网友E:
自行车,还是摩托车。。。好恐怖。。。

搞几块做外场电源给其他电池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