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v120d01相关问题

楼主(2011-10-31):
我的v120d01返厂大修后。基本能换的都换了。原来毛病是解决了。新的毛病又出现了。就是飞机前进的时候打大舵量。就会突然抬头。而且晃动幅度很大。我仔细看了下。发现舵机臂球头的孔是在最里面的位置的。原来我的球头是在中间的位置。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求有v120d01的朋友看下。你们的舵机臂球头是在里面的孔还是中间的孔呢?如果不是舵机的问题。那大舵量前进抬头是什么原因呢?谢谢了

网友:
反厂维修花了多少钱?是按更换配件收费还是多少钱一次?大概花了多少天修好寄回来?反厂维修需要什么证明不?或是需要保修证书或是收据不?

楼主:
回楼上的。返厂一般是收取一点维修费。更换配件费用另算的。不要什么报修证书的。返厂前先联系售后。返回时间视具体情况而定!一般2周内,快点一周.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收了多少?花了多少时间?谢谢了。打算反厂修一下。能换接收就给我换了。。哈哈。脚架什么的最好都换了。。

网友B:
舵鸡轴有是否矿量虚位?(淘宝有齿轮组3元一包可直接代换)
晃动前面那颗舵鸡看看固定座是否牢固或固定螺丝滑丝!
球头扣与球头接触是否紧密?

楼主:
你想换那么多。我估计不会便宜的。我2次都在100以内。还是先联系售后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呵呵。谢谢了。下周等赛斯纳到了之后我就把它送去维修。送上手术台。。。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舵鸡轴有是否矿量虚位?(淘宝有齿轮组3元一包可直接代换)
晃动前面那颗舵鸡看看固定座是否牢固或固定螺丝滑丝!
球头扣与球头接触是否紧密?

舵机我想返厂的时候应该换过了。因为我的球头是原来在中间那个孔的(BELL升级的d01).所以想问下原厂的d01球头是在哪个孔的。。排除下原因。

楼主:
基本可以封贴了。。把舵机臂球头调到中间的那个孔。。前进就不会抬头了。很顺了。弄了我一下午。我的休息日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看来实践最重要。

网友:
恭喜找出原因!爽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鸡轴有是否矿量虚位?(淘宝有齿轮组3元一包可直接代换)
晃动前面那颗舵鸡看看固定座是否牢固或固定螺丝滑丝!
球头扣与球头接触是否紧密?

如果是华是3克舵机的话 请PM我连接

我有好多坏舵机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