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花电烙铁怎么样

楼主(2011-10-31):
在网上看到黄花小烙铁 大家有用过的吗?
说说效果怎么样。。。
谢谢。。。

网友A:
我只知道黄花闺女不错
我有一把黄花12V直流烙铁,外场用相当不错,质量也挺好。

网友:
 前阵子买了一只,质量还是非常不错的~

网友B:
我有一个可调温的,感觉还不错。

网友C:
外壳很坚固,用锤子砸、台钳夹都不会开裂。
温度控制用处不大,由于没有温度显示,只能靠猜。
烙铁芯质量比较差,能上锡的温度段很窄,要么融不了,要么氧化。

网友D:
国产老牌,性价比高!

网友E:
不好~我这里坏了很多~建议你买goot的电烙铁

网友F:
黄花牌 个人觉得

网友G:
昨日黄花了, 还是买个恒温焊台吧。好像现在也没多钱。

网友H:
我花了150块买了把安泰信的936A,超级垃圾,唯一好用的是那个烙铁架,结实。
黄花907调温的倒不错,就是太大太重了。
最后买了把白菜白光,几十百来块钱,一直在用,价格便宜量又足,强烈推荐,头子买好成色的二手头子或好的山寨头子,都可以。
有米的话直接上原装白光950,1000块钱,好就一个字,没话说。
ps:焊锡和高温海绵尽量买好点的。焊接工具是耐用品,一分钱一分货,没什么好省的。

网友I:
凑活用被,LZ可以换个紫铜的头

网友J:
安泰信的936,目前在用,貌似花了2百多,挺好用。只配了3个头子,要求不高的话够用了。

网友K:
性价比高

网友L:
2楼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