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旋翼反转

楼主(2011-10-31):
最近翻出6年前买的ESKY的LAMA V4电直,以前过充把
电池
充电器
都烧了就放箱底了,买了新电池,今天去试飞,居然起不来,仔细查看,居然旋翼在反转,可电池的JST插头只有1个方向呀,怎么会这样,请高手指点,怎么纠正?万分感激!

网友A:
主电机插头 两根线换下

楼主:
这个没法换,都焊死了。以前都是好的。换了块电池就反了。郁闷啊。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B:
我认为是转速不够 看着是翻得 其实没问题

网友C:
我的LAMA 4电机是用插头插在线路板上的,你检查一下吧,应该是电机线插反了。

楼主(2012-01-09):
终于知道原因了。A.B桨装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