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s2p为48v电动车供电

楼主(2011-10-31):
16s2p为48v电动车供电

楼主:
继续看焊点
送的铝焊锡膏很好,30w电烙铁一点就上锡

网友:
对铝焊锡膏很感兴趣能介绍下吗?

网友:
楼主上个装车的效果图来看看!

网友:
16S 电压高达60几V,不会烧电机吗?

网友:
这么多电池,这得花多少银子啊

楼主:
是磷酸铁锂电池,单节3-3.6v的电压
电池电极还在焊接中,看样子估计是拆机的电池

楼主:
焊锡膏很牛逼很牛逼
焊接的时候,我闻到焊锡膏一股氨气的味道,我想配方应该是氯化铵和氯化锌加盐酸配的饱和液,仅是我个人猜想

网友:
电池是好东西
可是锂电池对温度和电阻非常敏感
一般情况下,商家都会用点焊机来焊,非常快的,而且温度不高
自己用手工焊接的时候要很好的控制温度,如果一旦温度过高,就会对电池造成永久伤害
电池极耳不同的位置,电阻是不一样的,所以焊接所有的电池的焊点要有非常高的一致性
要不然,整组电池性能就会和性能最差的那块电池一样了
仅自己的一点意见,如有不妥请指正

楼主:
请问楼上,每块电池的耳极焊在哪里是最好的?
我是采用16s2p做法,也就是说先把两两并联,然后把16个两两并联的再串起来,我想两两并联以后应该可以一定程度上减小电阻的作用吧,还请您多谢指导一二。谢谢
另外我焊接用的电烙铁只有40w,功率很小,而电极片面积很大,对电池产生的温度几乎微乎不计了,散热很快很快

网友:
在焊接较大件焊件时,大功率烙铁更能保护温度敏感的焊件。因为它加热时间短,两三秒以内完事。而小烙铁需要较长时间加热焊件,造成热量扩散至电池本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