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1420的充电器,为什么只能用1C充电啊。

楼主(2011-10-31):
我的
充电器
已经调整到最大3C充电了,可充的时候显示只用到1C。是不是我哪里设置错误了。

网友A:
充电器预设是1C充电
就算你在USER SETUP里面设定为3C
充电器还是1C充电 (USER SETUP里设定是限制用户在操作过程中的极限、并非是改变预设值)
因此 就算你在USER SETUP当中选了3C
当你选择完 电池类型、电池片数、电池容量后 你还需要改变充电电流 将充电电流修改为你所需要的电流
然后开始充电 (每组记忆只要设定一次)

网友B:
 ,什么情况?

网友C:
设置里面默认是1c,你启用一个memory后,在设置里修改最高充电电流即可

楼主:
非常感谢,我已经会用了。

网友D(2011-12-25):
充电器预设是1C充电
就算你在USER SETUP里面设定为3C
充电器还是1C充电 (USER SETUP里设定是限制用户在操作过程中的极限、并非是改变预设值)
因此 就算你在USER SETUP当中选了3C
当你选择完 电池类型、电池片数、电池容量后 你还需要改变充电电流 将充电电流修改为你所需要的电流
然后开始充电 (每组记忆只要设定一次)
说的很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