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0一点不飘吗

楼主(2011-10-31):
450,780加s9257,以前好像没发现飘,自从重装机后发现有些小飘,大概4分钟飘90度左右,可能是有风的原因吧,你们的780飘吗?

======================1102
我是按照说明书,尾桨夹角调成0度,舵臂与拉杆垂直了啊。
貌似发现一个问题,角度调大一些(滑套往波箱方向靠一点)就顺时针飘,往桨方向大一些就逆时针飘
这个恰好的点不好找啊,780不会这么弱智吧,偏一点都不行?
与之前不同的是,之前就用了一块陀螺自己带的泡棉,现在我用上了飞跃的pu垫,难道这都不行?

网友A:
780 9257都飘,绝对是调机问题

网友:
加520也不漂

网友:
780+S9257不漂的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780 9257都飘,绝对是调机问题

我是按照说明书,尾桨夹角调成0度,舵臂与拉杆垂直了啊。
貌似发现一个问题,桨夹角调大一些(滑套往波箱方向靠一点)就顺时针飘,往桨方向大一些就逆时针飘
这个恰好的点不好找啊,780不会这么弱智吧,偏一点都不行?

网友B:
尾桨夹角0度……

哥们你肯定你说明书是这么写的,我只能遗憾的告诉你,你的说明书写错了……这么调不飘才怪。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哥们你肯定你说明书是这么写的,我只能遗憾的告诉你,你的说明书写错了……这么调不飘才怪。

网友:
4分钟飘90度   完全可以接受

网友:
我的有一条鱼···

网友:
容易养金鱼

网友:
780的说明书是0度的,你滑块顺滑吗,虚位大吗,振动吗,尾桨夹轴承挂了吗,尾巴转的时候变距顺滑吗

网友:
没用过,401+9257不飘

网友:
会飘吧,只是大小的问题

网友:
GP780+DS520,大金鱼一条。要不是金鱼自旋刹车就相当的软。。。。

网友:
只要jj调校得好,780是非常牛B的陀螺仪,我在450和600上都能锁得硬邦邦的.

网友(2011-12-04):
我2架450一直都是GP780+DS520尾巴很好 锁尾非常好。曾经有过金鱼尾,还很大的一条,后来被我解决了!!没有飘过!!

网友:
我有一条小金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