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见第4页65楼)请教:买了个东成电锤,怎么钻 ...
(已解决,见第4页65楼)请教:买了个东成电锤,怎么钻不动墙眼呢?

楼主(2011-10-31):
近日买了一个东成电锤,价格300元,锤和凿两用的,最大钻孔直径26mm(型号暂时没记住,电锤没在身边)。
当时还有一个单功能的(只有电锤功能),价格便宜20元,但我觉得多花20元买个“凿”的功能还是值得,虽然我用不上,所以买了两用的。
这个电锤是在一家专卖东成和博士的店里买的,应该是真货。
回到家用店家给配的8mm的钻头打墙孔却发现几乎打不动,效果和我的冲击钻差不多,“磨”了半天只有一个小坑。
怎么会这样呢?以前借用别人的电锤打墙孔很快的啊,根本不费力孔就打好了。
请大家指点。
谢谢!

网友A:
打到钢筋了!哥

网友B:
楼主一看就是个机械盲

网友C:
估计是使用的问题,电锤不能用力压,压住以后就没有锤的功能了,冲击转需要用力压
电锤只需要“跟进”就可以,不用费力

网友D:
肯定是钻头没有装好

网友E:
楼上都不对,楼主的墙非标

网友:
转头没装进去所以打墙没冲击力打不进去

网友F:
看钻头是否正确装到位了,这个可能很大,转换工作模式没有。还有就是不能用力压太紧。

网友G:
估计钻头没装好。没装过电锤钻头的一般都安装不到位。那个外套下拉 内套上提用手握住保证内外套是拉开状态然后再把钻头插进去。这样很轻松就装到位了。如果光把外套拉下来而内套不向上提钻头是装不到位的。这设计感觉很烦人,新电锤不漏油的还好。如果旧电锤漏油常常因为装钻头而弄一手机油。

网友H:
最好是能上几个图看看。没图只能设想,得不到验证。这毛病都是小意思,这里云集着大量的设计师,专家,修理高手,喘气的整不了,没气的啥毛病都能从太平间再拉回到人间。

网友I:
钻头没装到位吧?还有上面几位说的不能压的太紧了,要让里面的活塞和柱锤有一个活动的冲程,慢慢跟进还有打到软的东西是没什么冲击力的,这个东西打那种混凝土和石头最有力,遇刚则刚啊,不过软的东西也容易钻进去

网友J:
我估计是墙用钢板做的!

网友K:
看楼主描述“以前借用别人的电锤打墙孔很快的啊,根本不费力孔就打好了”应该会用,是不是打到钢筋了还是买到假货了?

网友L:
最有可能是钻头没装好,要不就墙用木头做的。

网友M:
百分百是钻头方向转反了,随便一个垃圾钻头都可以钻的

楼主:
感谢各位朋友指点。
说明几点:
1,没有打到钢筋。最后没办法我还是用我的冲击钻先用细钻头再用粗钻头费了好大的劲打了两个孔;
2,有可能是钻头没钻好,但我是按照卖电锤的老板教的方法装的啊,另外钻头轻轻按在墙上的时候有冲击的感觉。以前借电锤用都是别人装好钻头的。我回去再研究一下。
3,至于15楼朋友说的钻头转反了,这个是怎么回事?电锤没有调正反转的地方啊。
4,这个电锤型号大概是ZG1-FF03-26

网友N:
用的什么钻头?

网友O:
看下说明书,可能冲击开关没打开.

网友P:
新的要加黄油才可以用的加了吗

网友Q:
钻头没完全装进去,就是没到底,只有转没冲击!

网友:
一般的廉价电钻带冲击功能的钻一般的水泥墙是没问题的,楼主如果钻不进去,肯定是有其他问题。是否打到电镐功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钻头没完全装进去,就是没到底,只有转没冲击!

这个概率达到99.9%

网友:
应该是楼主没有把冲击的档位拨到位,其次就是钻头没有装到位!

网友:
钻头没有装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肯定是钻头没有装好

网友:
貌似现在很多人用小手钻+合金钢钻花钻墙、钻瓷砖的。

网友:
回复 网友H:

我看也是!
一切的问题都不是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P:
新的要加黄油才可以用的加了吗

还有这种说法?老板说直接就可以用啊。
看来大家都认为是钻头没装好的问题,可是我把钻头轻轻按在墙上的时候能感觉到冲击啊。等会儿到家检查一下。
另外,有没有可能是锤、凿两用的钻孔不如单用的好用?如果是这样我赶紧去换,应该还可以换的。当时买的时候我就犹豫半天,凿功能确实用不到,但只贵20元何不买个功能多的呢?但老板也说了多一个转换机构故障率可能高点,但我想自己一年也钻不了几个孔,不会那么容易坏吧……

楼主:
回复 网友R:

感谢古怪同学!
我买的电锤就是这样的。档位我没用错,是放在电锤位置的。

楼主:
第一幅图是仅把外套压下去的状态,第二幅图是把内套也压下去的状态。
9楼同学说的把内套提起来我想就是第一幅图的样子,老板给我说装钻头的时候只要把外套压下去即可,没提内套的事,确实压下去后内套默认就是第一幅图的状态(提起状态)。
第一幅图中钻头插入的似乎确实要深一点。另外我把钻头向下压了压,没发现没插牢或没插到底的情况。
目前的情况来看,貌似钻头也装好了,那为什么打不动呢?

楼主:
主要担心两种可能:
1,锤、镐两用的打孔就是不如单锤功能的威力大;
2,我买的这个电锤有问题。

大家注意图中方框和圆圈标出的位置。单锤功能的方框位置是不锈钢的,不是这种黑橡胶的。另外我发现四个红圈位置的螺丝中有一个没有垫片,不会是返修过吧?

网友:
我的是整把钻柄都装进去的,楼主的钻柄还有一部分在外头,应该是没装到位,看看是不是钻头的问题,我的钻用久了夹头部分有点变形,装钻头要用东西敲一下才进的去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使劲试了一下,钻头只能装成如图的样子。

网友:
试一下钻头装好后有没有一个行程,再看看钻头尾部有没有敲打的痕迹,你这种现象应该是电锤里面的冲击锤没打到钻头尾端,不能传递冲击力;应该是夹头的故障

网友:
装钻头不要压外套或内套,直接插进,钻头也没装到底说法,因为钻头是浮动.
方柄钻头注意下,装好钻头往外拉下,如果能拉出来转过90度再插进去

网友R:
要检查钻头有没有装好,你装好后试试能否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装好后的钻头是需要将外套压下才能拔出来的。

另外这种结构的电锤应该比那种电钻、冲击两用的好多了。这种是通过一个气缸驱动冲击块实现电锤功能的,如果电锤功能很弱(钻墙是震动很小),有可能是气缸的密封损坏或密封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要检查钻头有没有装好,你装好后试试能否直接拔出来就可以了,装好后的钻头是需要将外套压下才能拔出来的。

另外这种结构的电锤应该比那种电钻、冲击两用的好多了。这种是通过一个气缸驱动冲击块实现电锤功能的, ...

新的电锤,气缸的密封损坏或密封不好可能性不大的.气缸的进气孔被黄油堵了会有的.
没见过东成的产品,粗看一下外观很低档,有假冒的嫌疑...

网友S:
我也搭车请教大家一个电锤的问题,就是我的电锤新买的也没用几次,现在发现有点漏油,不过不多,请教大家该怎么办好啊?是不是里面有油封的啊?

网友:
让老板给试用下

网友:
引用 网友S:
我也搭车请教大家一个电锤的问题,就是我的电锤新买的也没用几次,现在发现有点漏油,不过不多,请教大家该怎么办好啊?是不是里面有油封的啊?

有点漏油是正常的.注意要添加油,没油了就很容易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