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器发射电问题!求解。。。

楼主(2011-10-31):
JR9X2控一直用8节三洋2700MAH镍氢电池供电,每次充电都用原控带的充电器小电流充10来个小时,因为用的次数多了怕镍氢电池有记忆效应,于是一月前把电池组用X6充电器循环3次(截止电压单节1.0V),忽然发现该8节电池即使是充满,只要一装上遥控器开机电压即显示降至9.9v,如果取下高频头则显示电压10.7V,实际用万用表量电池组电压11.3V,这个时候开控使用,用不了半个多小时遥控器即出现低压告警,已告警的电池取下用X6充电器以1A电流放电显示放电电压仍有10.7V,放电至循环截止电压8V时显示已放电2400MAH,说明电池容量仍然足够,也不存在电压虚高和放电平台太低等问题。
      先是怀疑是控的电压检测是否出了问题,但奇怪的是,当换了8节GP1300MAH备用镍氢电池后,控电压显示一切正常,GP电池组充满电万用表测出电压11.04V,装上控开机显示10.7V,取下高频头后控电显示11V.遥控器使用一切正常
      这个时候把三洋电池组再装上,问题依旧!
      实在想不明白,这个电池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求解。。。

网友:
内阻变大了。

网友:
楼上正解,应该是其中一节或几节电池不行了,内阻过大

网友:
TB上找专用锂电,换上去,一切都清净了!

网友A:
高价收购电池。

楼主:
可是,内阻再怎么大,1A放电还能维持10.7V的负载电压不可能背不起一台控吧。

   如果是其中一节或者几节不行了,放电后的电池一致性应该不好,奇怪的是它们居然余电压几乎没什么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价收购电池。

若是真的话,请站内留言,这个电池我也无他用场,可出

网友:
用动力电改得过头

网友:
回复 楼主:

一节电池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