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6 72MHZ玩KK的进来看看

楼主(2011-10-31):
很奇怪的现象,遥控器关着,KK通电,接收机红灯亮
遥控器开了,KK通电,接收机红灯亮一下就灭了
谁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灯灭了是不是就是接受没启动?
解锁也不行啊

网友A:
多潜水。朋友啊!真不明白你说的呀 接收亮红灯?天6 72M接收有灯?还是飞控板?

网友B:
说明书上面有,是设定失控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潜水。朋友啊!真不明白你说的呀 接收亮红灯?天6 72M接收有灯?还是飞控板?

有啊,红灯亮表示工作状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明书上面有,是设定失控保护的。

是控的失控保护?怎么搞呢

网友:
一起研究,,楼主兄弟,因为我的控也是天6A72M的,,接收用的日冠二次变频的,购了四轴设备了,看着手上的控跟了我整整三年多了,一切用起正常,,呵呵,我也打算用天6A来飞四轴,买的是也是KK v 5.5,,,设备还在途中,,,

网友:
天6接收机红灯亮是保护了,开控应该灭了,我的是这样

网友:
我的四轴安装好了,设备
控天6A 72M  飞控kk v5.5  好盈40A 电机XXD 1000 桨1045 正反桨,

今天调试的情况:
一)油门微调最低,方向 升降 副翼微调居中,出现了三个电机同步启动,其中一个电机要后启动,始终不能起飞,,
二)慢慢调升降微调往下拨一点(我的是左手摇杆往下是升 往上拨是降,右手油门)终于出现一次同步启动,很慢加油门后突然冲向天空,并不像坛里模友门分享的视频那样,很慢慢的悬空,,更不要说是停在空中了,,,郁闷啊,,整了一个下午了,,

,,,真不知是我在玩四轴,还是四轴在玩我,,,,求高手指点,,,,

网友:
楼上要设置油门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