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的失控保护在几秒内接受有反应

楼主(2011-11-01):
  本人,玩车的,喜欢用杆控
弄了一个杆控,结果,问题出现了,
把遥控电源关闭,结果,接受的指示灯,还亮5秒左右,然后灭了,再3秒以后失控保护才启动!!!!
要是安这个情况看,我的车应该挂了,这个是控的问题还是设置问题,
请兄弟给个解答!!!!!!!!!!!飞行者的控,喜欢液晶的

网友A:
这个时间问题跟各公司自己写的软件有主要关系,你可以问问他们公司是多长时间

网友B:
一般玩飞机的控是没信号立即启动保护的。

网友C:
一般的失控保护不超过500MS或更短。

网友D:
这个需要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