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V120D02起油门后倾斜盘舵机自动拉动作问题

楼主(2011-11-01):
请教各位大侠,华的V120D02起油门后倾斜盘
舵机
自动拉动作,这个是怎么回事?起油门后,推杆后,杆回中,舵机不回中也是怎么回事?油门停下就回中了!郁闷啊!刚换的舵机,可以确定舵机无问题吧!这个是不是接收坏了的问题?如果不是接收的问题那接收上可不可以调整?怎么调整的?请教啊!是不是接收换2610V就好了!所谓的调整中立点是行不通的吧!调整中立点的说法已经听说过了,觉得不靠边,

楼主:
旺旺:edfedfedf QQ961656937 求教各位大侠了!我新手入了华的,已经修得身心疲惫,还没飞起来,就这个搞不清!哪位大侠有正解,我愿往他帐上交20学费!

网友A:
应该是不回中的吧,4通和6通的本来就不一样。妄言……

网友B:
看看控上面是否设置了普通模式
不要设置120度

网友C:
回复 楼主: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ighlight=%2Bland313
没救的,你就不应该买这个机器,我现在偶尔飞一下,算是对电池和飞机的保养,基本算是静态的

网友D:
自动修正?

楼主:
不设置120度?不设置120度设置多少度?还剩下180度和NORM,设置NORM?

楼主:
好像弄懂了点,把接收上前三个全关了,减至最小-,这种现象就消失了!??这是关三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