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A出来解决下

楼主(2011-11-01):
我刚刚买飞控连接电脑就连了一次,就在也进不去了,是什么问题,还有我的WIN7系统32的急。。。。。。。。。。

楼主:
插上飞控说什么连接USB没接受到,我晕飞控都有灯了呀

网友:
标题

供电

楼主:
用电池供电吗,我现在就飞控连接电脑上应该有电了呀,还有是不是插上电池连接飞控

网友:
按下面几个操作试试:
1:如果是台式机,请把USB线插到机箱后面的插口。
2:把电调和其他负载设备拔出,就留下飞控连接到USB试试。

如果都不行,就要检查下那条4pin线是否有断开了。

楼主:
2:把电调和其他负载设备拔出,就留下飞控连接到USB试试。  我现在就是飞控连接电脑别的都没有,还有我第一次安装起来我进去设置了下遥控,第2次就进不去了,我的是笔记本

网友A:
那有可能是那条4pin线在拔开的时候有损坏。

你检查下看看是否插头处有故障。

楼主:
恩,我中午回去看看,麻烦大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有可能是那条4pin线在拔开的时候有损坏。

你检查下看看是否插头处有故障。

应该不是这情况。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软件启动之后关掉还驻留在内存,
没办法重新连接,重启电脑就可以了。是系统问题,另一台电脑正常的。
还有就是挑USB端口,插入A-USB端口,软件显示com3,不能连接。
接到B-USB端口,软件显示com4,可以连接。
话说这个软件是有点娇嫩,有点难侍候。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应该不是这情况。
我的情况和楼主一样,软件启动之后关掉还驻留在内存,
没办法重新连接,重启电脑就可以了。是系统问题,另一台电脑正常的。
还有就是挑USB端口,插入A-USB端口,软件显示com3,不能连接。
接 ...

看来又多一种可能性。

楼主:
多谢大家的参考,我现在想飞Y6什么东西都齐了。。。有老手能帮下调试不,远城也可以,不过我的把软件先可以连接在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又多一种可能性。

对,就是退出软件,任务管理器还有这个进程,而且没办法停止这个进程的。
非要重启电脑不可。
我的办公电脑的系统也算是健康的,其它软件基本上没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