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如何区分数字和模拟舵机

楼主(2011-11-01):
在无标无号的情况下,如何区分数字和模拟
舵机
,急求

网友A:
打开后盖,看里面的线路板。

楼主:
线路板上如何区分是数字和模拟的

网友B:
各拆一个,自己对比一下。
俗话说,就怕货比货。
俺也准备拆开看看。

网友:
每次听见叫唤就是数字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