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AM 常用元件和制作技巧

楼主(2011-11-01):
BEAM 机器人的制作十分简单,一般不需要用到很多元件,使用的元件也都是很常见的、随手可以得到的。 BEAM 机器人的造型也没有什么特定的,主要是模仿昆虫造型,根据手头上元件的形状特点自由发挥。下面介绍一些常用的元件。                                                                                                   图 1 是小型的太阳能电池板,太阳能电池主要是以半导体材料为基础,其工作原理是利用光电材料吸收光能后发生光电转换效应,根据所用材料的不同,太阳能电池可分为: 1 .硅太阳能电池; 2 .以无机盐如砷化镓Ⅲ— V 化合物、硫化镉、铜铟硒等多元化合物为材料的电池; 3 .功能高分子材料的大阳能电池 4 .纳米晶太阳能电池等。太阳能电池板在市场的规格很多,有小到指甲大小的、有大到 2m 2 的,功率有几十毫瓦到几百瓦,制作小型 BEAM 使用的太阳能电池板可以选用小型的封胶太阳能电池板,面积在 30cm 2 左右,电压在 3 . 2V ~ 5 . 2V ,峰值电流 100mA 之内,更小的可以使用在计算器上取出来的太阳能电池,也可以根据要制作的 BEAM 的用电量来选择合适的太阳能电池板。在一般的电子市场上太阳能电池比较难购买到,可以在网上找找相关的网络销售商购买。

制作 BEAM 的元件还会用到导线、万用电路板、面包板、电池等。通常很多元件也不需要特地去购买,在废旧的电器中都可以找到。如电机可以在随身听、手机振子、 VCD 机芯、玩具小车中找到;小太阳能感光板可以在计算器上取得。如果你身边找不到一些特殊的元件,如舵机、传感器,不妨浏览网络找找一些信誉好的商家进行邮购。

搞小制作时,准备好了元件的同时当然也应该备有一些必须的工具。如钳子、烙铁、剪子、刻刀、万用表等常用的电子制作工具,见图 2 。熟练使用这些工具也是制作成功的关键。

楼主:
下面介绍一些工具的使用技巧和部件的制作。

图 3 是焊接元件的示意图,焊点的质量直接影响制作的成功。焊接时主要注意焊锡一定要接触到电路板上焊盘,焊锡量合适,不宜多或少,焊点光洁不起毛刺。制作简单的 BEAM 机器人,为了方便不使用电路板,常常使用搭焊,也就是元件引脚直接相互连接进行焊接。使用搭焊时,在焊接之前应先仔细检查元件引脚连接是否正确,以避免连接错误带来的麻烦。

楼主:
要制作会活动的 BEAM 自然少不了电动机,电动机常用的驱动轮子的方法有如下几种。图 4 是电动机轴直接带动滑轮,电机转动时带动滑轮转动,滑轮边缘和地面摩擦产生行进的力,改变轴的转向则可以改变行进方向。

楼主:
图 5

图 5 的驱动方法是直接用轴上的滑轮去摩擦轮子边缘,效率很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在小型的机器人上。

图 5 的驱动方法是直接用轴上的滑轮去摩擦轮子边缘,效率很低,这样的方式只能用在小型的机器人上。

图 7 是使用齿轮组进行传动,它的好处是使高速转动电机轴减速,从而使输出力矩增大。齿轮箱不易自制组装,多 ...

图 7 是使用齿轮组进行传动,它的好处是使高速转动电机轴减速,从而使输出力矩增大。齿轮箱不易自制组装,多 ...

楼主:
制作航模、车模都会使用到舵机,它是一种伺服的驱动装置,适用于那些需要角度不断变化并可以保持的控制系统。其简单的工作原理是:舵机的控制信号是 PWM 信号,利用占空比的变化改变舵机的位置。一般的舵机控制信号要求是,脉宽为 1ms 时为右,转到极限位置, 1 . 5ms 为停止, 2ms 为左,转到极限位置。当控制脉冲信号进入控制芯片,芯片进行根据脉冲宽度对电机的正反转进行控制,电机转到一定的角度时通过联接在减速机构上的电位器反馈,芯片控制电机停止。舵机能准确方便地控制电机的转角,而且它还有级联的减速机构,能输出比较大的力矩,所以也被大量用于机器人制作中,但在 BEAM 机器人制作中因为不需要舵机电路精确控制电机运动,只需要使用它的减速机构给 BEAM 提供动力,因此在 BEAM 中使用舵机,通常都需要进行简单的改装。一般新舵机价格比较贵,要把它改成 BEAM 用的减速电机,最好是选用价格便宜的,或是从网上或二手市场购买二手的舵机,里面的电路在改装后是不需要的,所以只要齿轮组磨损不大和电机能运转的二手舵机,就可以购买了。通常的舵机是不能 360 °旋转的,只能转一定的角度,但也有专用机器人制作的舵机是可以 360 °旋转的,改装的目的就是使一个普通的舵机能 360 °连续转动。如果你所设计的 BEAM 电路只是使电机在很小范围的角度上运动,那么你就只需要去掉舵机上的控制电路就算完成改装了。 图 8 是 MG995 舵机,下面来介绍如何改装使它能 360 °连续旋转。先卸下箱体的 4 颗螺丝,打开底盖把里面的电路板和电位器去掉,见图 9 。然后再把顶盖打开,把输出轴齿轮上的限位销去掉,见图 10 ,最后把电机连线引出,上好盖,改装就成功了。如果你所使用的是新舵机,建议把控制电路和电位器保留下来,在需要时可以恢复原形使用。

楼主:
DIY 触角式的微动开关也是很容易的事。这种制作简单的开关可以模拟昆虫触角,当开关碰到障碍物时,开关导通。开关的结构图如图 11 所示。制作材料可以使用曲别针、铁钉、塑料管、热缩管、铜线等。只要能达到最终的效果,选用的材料并没有限制。笔者选用身边最常见的东西做制作材料,有圆珠笔芯、曲别针、铜线。用剪钳截 3cm 左右的曲别针和 1cm 左右的原珠笔塑料管,如图 12 所示,再按照图 13 的形状弯曲组合,用铜线在塑料管上绕 2 . 5cm 长的线圈,做成图 14 的样子。开关可以根据需要长度来制作,使用时把接线端焊接到电路。

楼主:
感觉有点用

发个帖子存起来  欢迎。。。帖子有点乱  将就看吧 也不会弄

网友(2011-12-04):
保持队形

网友:
LZ有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