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的云台装不下LX5啊,怎么办呀!

楼主(2011-11-01):
XA的云台装不下LX5啊,怎么办呀!

网友:
lx5还不能av实时输出,,,,换相机吧!!!!

楼主:
av输出倒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成像好啊!

网友A:
横摇臂、相机板出加垫片。。。想加多宽加多宽。。。

楼主:
引用 网友B:
lx5 多宽?

外形尺寸109.7×65.5×43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横摇臂、相机板出加垫片。。。想加多宽加多宽。。。

想不出来怎么加呀

网友B:
本月7日,我们有这个升级件提供。可以支持到120mm的相机。

升级件是2个碳纤维板。

楼主:
大致什么价格呀?

网友:
可以把相机倒过来装。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月7日,我们有这个升级件提供。可以支持到120mm的相机。

升级件是2个碳纤维板。

有没有缩减版?只要狗肉的宽度就够,多出来的长度用不上没必要,还增加额外的重量。。。
另外有没有降低减速比的齿轮组升级?只定位狗肉用的,不需要太大力量,用更小的减速比可以增加反应速度和幅度。。。特别是俯仰那个,最好有1:1齿比的或1:0.8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不出来怎么加呀

直角拐弯的铝合金件处加垫片,可以增高和增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