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轴承回差

楼主(2011-11-01):
各位坛友做雕刻机的时候是否考虑过普通旋转轴承的内圈与外圈的上下回差啊,我感觉这些小轴承都有很大的上下移动间隙啊,这样的话你用再精密的滚珠丝杆都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能靠联轴器那点可怜的弹性消除啊,具体怎么才能真正可靠地消除呢。 我考虑过用平面轴承压在旋转轴承的外圈,然后再在丝杆末端上螺丝行吗?

网友:
轴承都有回差?你买假货了吧

网友:
话说有种叫 角接触轴承
专门对付lz的需要

网友:
每个做雕刻机的都会把间隙排除的,只是没人细说罢了。

网友:
看了楼主贴,随手找了一个2块钱的无牌轴承(这应该算是很悲剧的轴承了吧),感觉前后旷动还是很小的,基本感觉不出来。名牌轴承应该更好些吧,不知道楼主是什么情况。

不过感觉普通轴承如果轴向受力太大的话,磨损会很严重。这种情况下的旧轴承出现前后旷动倒是很容易理解的。

如果要求高一点还是上角接触吧。

网友:
请楼主搜索《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方法》,看明白意思以后,可能会删贴的

网友:
楼主可能不了解角接触

网友:
脚接触公认的用,咱这搞模具的都不用。偶也用过,不好用。
紧了转不动,松了会差大,
最近给了两包烟得到的答 案:禁锢侧:两推力对顶,一深沟定位,支撑侧:一深沟定位,一推力相对禁锢对拉,任何情况下丝杠运动都可以是以拉的形式在工作。廉价、制作稍麻烦,目前看来效果明显。

网友:
,说清楚,涉及到推力的,都是有轴承座间隔哈,不是直接对顶。

网友:
用一个轴承+弹簧,顶住,就没有回差啦

网友:
叶工解剖了不少丝杆固定座,有成对角接触的,也有带一个平面推力轴承的

网友A:
上下移动间隙

不理解  说的是径向还是轴向??

网友:
知道轴锁螺母吧,这类螺母的螺纹配合间隙非常小,可以说是很紧密的,轴锁螺母才能平衡均匀的压紧轴承内圈,让滚珠均匀的受力。

网友:
用两深沟球加弹挡圈就可消除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下移动间隙

不理解  说的是径向还是轴向??

上下有间隙,必定轴向也有间隙,正转前轴承受力,反转后轴承受力,产生回差。

网友:
现在一般使用推力角接触轴承做丝杆主支承

网友:
 在丝杠处装一紧定螺钉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