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怎么给 这飞机 配动力 ??

楼主(2011-11-01):
翼展  1670MM
飞行重量  3800G
机身长度  1600MM

双发 的 想搞电动的    量了量  最大只能用10寸的浆  在大 就打机身了    问问 哪位大侠知道 该配什么 电机和浆  电池最好能够用6S

网友:
 好看的飞机

网友:
和A10布局差不多

仅供参考:

电池节数 : 2-3Li-Poly
KV值: 1200
重量: 85g
尺寸:22*20mm
轴径:4 mm
适用模型重量:400-1200公斤
适用螺旋桨型号:10*4.7-11*4.7 电动桨
实际测试拉力:
1047 螺旋桨 3S锂电 RPM:8560 电流:28A 拉力:1300g
1138 螺旋桨 3S锂电 RPM:7843 电流:31A 拉力:1400g

网友:
不错的飞机啊,哪弄的?

楼主:
当然是买的 呵呵!!   还是没人回答  难道就没人知道吗!!

网友:
400-1200公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