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S-TH9的发射模块接口

楼主(2011-11-01):
前几天把FS-TH9的发射模块内的5V稳压改成了开关电源,省电多了。顺便测绘了一下接口信号,共享给有需要的朋友。
另外,听人说FS-TH9的发射模块接口和JR是兼容的,有没有知道的大侠出来确认一下。

网友:
改成开关电源对发射模块有干扰吗,改之前和改后有拉距离对比过吗。
这个发射模块与JR的尺寸一样,我在JR3810上试过,没反应的,控已经设为PPM模式了。
另:最后的NC脚是天线脚,如果配FM高频头用控里的拉杆天线就需要用这个脚。

楼主:
2楼你好,没有做过拉距对比。我一般就飞3D机,距离最多200多米,没有因为遥控问题失控过。

网友:
能上个怎么改的电路吗?

楼主:
LS你好,很简单,不用电路图的。找一个12-16V转5V的开关电源模块(淘宝上应该有卖,我的是在一块废板上锯下来的,大于2cmX2cm大小),打开发射模块的塑料壳,在电路板上找7805的芯片,将其焊下来,把开关电源模块的输入接原7805的输入焊点,输出接原7805的输出焊点,地线接到原7805的地焊点。

楼主:
FS-TH9的发射模块接口和JR是兼容。有台湾模友的**为证。

网友:
楼主,你这样直接用开关稳压的最好用示波器看下电源输出,开关稳压虽然省电,但是有电源波纹,这些波纹会影响到单片机

楼主:
LS你好。选开关电源时,最好选EMI过关的电源,我平时开发产品时经常用到美国国家半导体(简称“国半”)的电源IC,稳定性和辐射都非常小。现在开关电源IC的性能已经非常好了,目前好一点的发射几乎都用开关电源了,就发射这一块可以节能40%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