蛙跳了几分钟,机机总是往左侧不听使唤

楼主(2011-11-01):
在外蛙跳了几分钟,机机总是往左侧 不听使唤,是否是尾翼、水平翼或尾旋翼需要调试?虽然是蛙跳,没有炸机和配件损坏,很幸运啦!

网友:
自己手动修正下

网友:
是否是技术问题?

网友:
 玩贝尔式旋翼头的飘过

网友A:
左倾很正常,大家都这样,起飞要打点右舵,是地效、尾巴左推力和大桨平衡造成的。你看看在飞机要起飞前尾翼是不是在往右边吹风嘛

楼主:
你的回复让我有长进

引用 网友A:
左倾很正常,大家都这样,起飞要打点右舵,是地效、尾巴左推力和大桨平衡造成的。你看看在飞机要起飞前尾翼是不是在往右边吹风嘛

谢谢!你的回复很让我高兴。

网友:
左倾很正常,大家都这样,起飞要打点右舵,是地效、尾巴左推力和大桨平衡造成的。你看看在飞机要起飞前尾翼是不是在往右边吹风嘛   同意!灌水完毕

网友:
蛙跳就像人生的又一次学走路,容易使人兴奋。
蛙跳也需要技术,既然每次往左移,那就每次加大油门快要离地的同时,往右打一点副翼,减少左移,直至平衡。

楼主:
说的极是

引用 网友A:
左倾很正常,大家都这样,起飞要打点右舵,是地效、尾巴左推力和大桨平衡造成的。你看看在飞机要起飞前尾翼是不是在往右边吹风嘛

说的极是。我今天练习了,果然如此。

网友:
地面效应吧!

网友:
蛙跳如果比较高,向左是一瞬间的话,舵机一致性就比较差。

同样,一致性差,很容易照成往某一侧偏。

网友:
我不仅向右偏,还向后偏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