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左转没有反应 ,右转 仰俯 横滚都正常

楼主(2011-11-01):
请问:为什么左转没有反应 ,右转 仰俯 横滚都正常

网友A:
有一个电机偏了。。你检查一下。。

网友B:
有电机安装不在水平面上。

楼主:
谢谢解答 ,调整了电机,总是感觉左转不如右转灵敏反应快

网友C:
把电机夹头上垂直于地面的螺丝松开一点,尽可能调整水平后,再拧紧。

网友D:
自旋是旋转力矩上的不平衡导致。
多旋翼依靠螺旋桨的转速差来控制旋转。如果某个电机安装倾斜了,他的转速就要高一些才能提供同等的推力。而这个时候旋转的扭矩力就会增加,同事由于倾斜了角度,还有一部分推力会被转换为旋转的力量。所以就发生自旋或左右控制力矩不一样的情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