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轴进水生锈

楼主(2011-11-01):
经验:飞机掉水里,经处理
电机
还能转,但是动力不如以前,一般考虑是
电池
不好或者电调问题,但是我的电机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轴进水后,生锈了,致使电机运转速度上不来,请大家相似情况今后注意检查

网友A:
轴承要换。。轴把锈迹磨下。。或换新的。。

网友B:
用WD-40清洗一下

网友C:
换新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