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亚托大齿盘的牙数和450MX的马达磁铁级数

楼主(2011-11-01):
最近入了凤凰50A,各位魔友帮帮忙,如题

网友:
到官网找对应机型配件。。上面有详细介绍。。
450电机一般都是9槽6极
450大齿盘是150T
算转速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呀,多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被动齿是不是马达齿呀,我15T的算下来,齿轮比为10,正确吗

网友:
lz不该不知道吧,大齿150t 马达齿15t,齿比10:1,盒子上都写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仔细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