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吊机,副翼不能控制住机身旋转

楼主(2011-11-01):
在骆驼兄那买的水星,2205
电机
,KV1350 2S 500Mn
电池
桨是0947 20A电调

网友A:
没速度以后 副翼失效 正常啊 哦好像是前拉机啊 试试垂直尾翼吧

网友B:
直接进阶扭力滚。

网友C:
桨大了点把 扭力大 我是8043的 或者你副翼角度小了反映就没什么效果 楼主说的也不错 扭力滚算了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