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iverpool0艇壳的连接方法

楼主(2011-11-01):
liverpool0大侠,这两张图是从您阿库拉级潜艇的帖子里摘出来的,前后两段艇壳的连接处既看不到卡扣,也看不到螺丝,想问问您前后两段艇壳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
不会用粘的吧?

楼主:
怎么没人给个权威答 案啊?

网友A:
卡口处用一个硅胶垫圈,另一头用螺丝拧好拉住就可以了。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几段视频录像,应该看他拆装过程应该马上就能领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口处用一个硅胶垫圈,另一头用螺丝拧好拉住就可以了。你可以看一下他的几段视频录像,应该看他拆装过程应该马上就能领悟了。

再麻烦请教一下,另一头用螺丝拧好拉住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再麻烦请教一下,另一头用螺丝拧好拉住是什么意思啊?

你观察不仔细,看这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观察不仔细,看这里

呃……是不是把右边这个亚克力管上那个螺丝固定在潜艇壳的最前端啊?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你仔细看,左边内胆顶部O圈里有一个攻了丝的洞,右边那个亚克力管最后是要和艇壳粘在一起的,密封的时候把左边的内胆塞到管子里,然后就用管子顶端那个螺丝拧进内胆顶端的那个洞里,中间的O圈受到挤压起到密封作用。
liverpool0的新作那个小潜艇也是这种固定方式,你可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仔细看,左边内胆顶部O圈里有一个攻了丝的洞,右边那个亚克力管最后是要和艇壳粘在一起的,密封的时候把左边的内胆塞到管子里,然后就用管子顶端那个螺丝拧进内胆顶端的那个洞里,中间的O圈受到挤压起到密封作用。 ...

明白了,感谢前辈热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