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模块烧了

楼主(2011-11-01):
我要强调的是,我绝对没有插反。因为舵机过载,今天导致电源模块冒烟了!
我在想,如果挂上航拍设备,WKM的电源模块供电不足,会不会同样biu?我这还是在地面试验的,如果上了天 后果不堪设想!
如果dji的5d2云台上市了,是否还会用这样共用一个电源模块吗?我相信我的情况不会是第一例 也将不会是最后一例!
本来满心欢喜要试飞,今天开车心情一直很郁闷,还差点追尾。
无论如何,我都会是DJI的忠实用户,永远支持DJI。发出来的目的是为了和大家探讨这个问题,云台到底是否需要外接BEC。

网友A:
我们的云台,不需要经过bec供电的。 烧坏的模块请寄回DJI,我们会帮你修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的云台,不需要经过bec供电的。 烧坏的模块请寄回DJI,我们会帮你修理。

谢谢汪总的回复,模块今天已经寄回!

网友:
哈哈供电不足

网友B:
我的电源模块也是和你一样烧掉的,当时也就带了一个舵机。我想这个模块应该设计中加一个保护电路省得过载后直接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电源模块也是和你一样烧掉的,当时也就带了一个舵机。我想这个模块应该设计中加一个保护电路省得过载后直接冒烟。

其他的主控和ARHS有问题吗?我一起都寄了回去 希望DJI可以帮我检测下

网友:
前几个月dji板块还是一片晴朗的天空,10月以来看到不少真实的个案。
市场考验是有个过程的。

网友:
比较悲剧,这个电源模块在我手里出了问题。两轴云台舵机负载这么大,独立供电看来是最终的解决方案。

网友A:
第一批出货的PMU功率设计得小一些,暴力使用容易损坏,如舵机长时间卡死,或者电源接反之类的。现在新出货的电源模块已经全部改用新的硬件设计。这次反厂,我们也是给你更换我们新的硬件,而不是修理。

网友:
有没有办法区分新旧版本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批出货的PMU功率设计得小一些,暴力使用容易损坏,如舵机长时间卡死,或者电源接反之类的。现在新出货的电源模块已经全部改用新的硬件设计。这次反厂,我们也是给你更换我们新的硬件,而不是修理。

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如既往的支持DJI的原因了!售后上做的真的让人没话说!一个字:爽
IMU和MC我也一并寄过去了,希望帮我检测下这两个硬件是否有问题!谢谢!

网友:
只有更好没有最好,大疆支持你!!!

网友:
那我们现在的电源模块是不是可以更换呢,不是等到用坏了才能更换吧,要是在地上坏了还好,如果在天上坏了,那后果............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一批出货的PMU功率设计得小一些,暴力使用容易损坏,如舵机长时间卡死,或者电源接反之类的。现在新出货的电源模块已经全部改用新的硬件设计。这次反厂,我们也是给你更换我们新的硬件,而不是修理。

敞亮!

网友:
老版本的能不能更换啊,要是在天上烧了损失可就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