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极星做完了,可是飞不起来?重750g,马达2217*1100,老鸟们快来解围吖~

楼主(2011-11-01):
第一次做飞机做了好一段时间,可是飞不起来,全重约750g含电池,马达XXD2217*1100,马刀桨8060.老鸟们不要围观了,帮忙解析吧。

网友:
我的北极星也没飞起来。和LZ情况类似,也是700~800克。还是2212的电机。

LZ的问题,我认为是相对KV1100,螺旋桨太小,建议换一个高KV的马达。或者进一步垫高电机座,用10寸桨

网友:
我想减重是必要的·!

网友:
手抛起飞 水中降落

网友:
若是70的翼展,建议上2212,KV2300配6030桨。

网友:
首先一点  鸡鸡确实偏重了,

然后  1100KV ,,, 翼我以前玩飞机的经历,,奖小了,,1000KV  飞 大奖慢速机的,,,1050 吧。。。。

再就是,可能你的电机拉力线 不对,可能 一加油门,飞机被电机给拉的压着头,导致鸡翼老是负阴角,导致不能起飞,,

2217    合适的话800G  飞机是可以飞的,简单特技都可以搞。。。。。。。。。

以上是退魔2年的。。。。。不知道知识有没有过时。。。。。

网友A:
楼上说【可能你的电机拉力线 不对,可能 一加油门,飞机被电机给拉的压着头】值得思考,电机搞点上拉试试可能就起了。

网友:
重心也很重要,给个北极星视频供参考。

网友:
对不起,很久没发视频了,试发不成功。

网友:
再试发一次:

楼主:
回复 网友B:

我觉得也是哈~~实在太重了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俩位说得有理!看来回去调下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同病吖~~~无奈

网友:
先试试手抛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说【可能你的电机拉力线 不对,可能 一加油门,飞机被电机给拉的压着头】值得思考,电机搞点上拉试试可能就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觉得也是哈~~实在太重了呵呵~

不知道楼主的是多大翼展?如果是原尺寸确实有点重了,不过应该能飞起来,建议用2212,1400KV配8060桨试一下,还有看下重心,就在断阶那,靠前或靠后1-2厘米也可以,拉力线是下拉2°,这在原版说明里有。
我做的是98翼展,全重900克,用XXD2212  1400KV轻松起飞,新手第一次飞水机,风有点大,飞得很烂

网友:
主要是拉力线和重心的问题,动力没理由不足。当然2217 kV1100电机3S电池下最适合的还是9寸桨,8寸桨稍有点小,不能充分发挥出电机的功率而已。

网友:
LZ可試:
(1)  改用轻点的3S 1000mah 20C鋰电。
(2)  改用8040三叶桨。
(3)  电机用垫圈调拉力线:向右2度+向下2度。

不懂水机的...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吖  我打算把拉力线修正下试试,并像你们所谓的手抛试试。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三叶桨我也考虑过 但都是8040的吖 呵呵~,所以后来没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对吖 KV值也确实有点不足

网友F:
我的也是飞不起来。原图纸。70CM翼展、2212、1400、3S 1300 20C、7060浆没有下、右拉。只能当船开。

网友G:
我用的2212KV2200,飞得很舒服

网友G:
用6*4的马刀桨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你看看你的问题在我这个帖里能不能找到你没做到位的。估计我的问题是马达kv不足和拉力线太高。

网友H:
3S 2217 KV2300 6X4包你爽飞

网友I:
你的 电机 下拉了。。很明显

网友E:
LZ,现在有6040三叶桨了。
可配2212 KV2200 + 3S 1000mah 20C 电试飞。
陈伯

楼主(2011-12-11):
回复 网友E:
谢谢陈伯大哥提示…择日我去买试试…

网友J(2013-05-18):
仔细阅读!

网友K:
楼上都说过了,我就不多说了

网友L:
1000的电池能飞个几分钟啊,用2216,8*6三叶桨,4S2600的电池

网友M:
能不能飞起来关键是机翼,一定要做好,其次是重心要调准,然后是速度要配合适马力的电机。飞机重只要速度够一样起来。新手一定要按图纸做,不要自由发挥,发动机高置或低置更要注意,除非是常规布局。我的飞机翼展1200mm,630克用XXD2208,1400kv,7寸马刀浆起飞很轻松。像北极星起飞时还有地效作用,应该不难起飞。
能不能飞好就是另一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