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这到底怎么回事?高手出来指点一下

楼主(2011-11-01):
请各位帮忙看看,这个情况是不是我的接收机坏了:
现在我的接收机用了6个通道,6个通道有接了10个
舵机
,今天来厂地飞飞机时,当
电池
接到电调上面,接收机接收不到信号,接收机的指示灯红灯与绿灯一闪一闪,你只要拔掉任意一个通道,接收机一下就可以接收到信号,然后你再把拔下来的线重复插到那个通道上,通道上的舵机还照样可以控制。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没有人遇到我同样的情况,请高手出来指点指点。(遥控是10C的,接收机是R6008HS)

楼主:
顶,,,在线等啊。。。

网友A:
舵机太多,如果其中有一个舵机有问题,会拉低接收机供电。

网友B:
电调的BEC电流小了,导致电压不够。